请教同心度与同轴度

楼主(2009-06-16):
同心度和同轴度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一个工件在加工时它的实际尺寸公差是不是 标准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本人新手  请老师详细解答

网友:
问题1,同一概念,叫法不同。

问题2,不是,
对于形状公差,平常我们在尺寸后标注的尺寸公差其实也控制了零件的形状,另外加注形状公差是对形状的细化要求(要求得更严格)。
举例说明,一轴直径标注为20+/-0.05mm, 从形状控制要求来看,即圆棒面上所有点必须落在直径为19.95和20.05mm两个同心的圆柱面内(可见壁厚差为0.10mm),其实就是对其轴的弯曲度有了要求. 如果嫌这样的默认形状公差不够严格,即可另加上如直线度0.05mm的要求。

对于位置公差,另当别论.

楼主:
谢谢斑竹的详细解答  心中疑惑解开了

网友:
同心度是单个截面的位置公差
同轴度是整个圆柱面的位置公差

网友:
是相同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关系是看图纸给出什么原则才能搞清楚的

网友:
1.同心度:指线与线、面与面之间的关系,没有轴向关系;
  同轴度:指体与体之间的关系。
  同心的,不一定同轴;同轴的必定是同心。
2.有形位公差要求的要严于线性公差( 标准尺寸+极限公差)
 形位公差和线性公差不能同时标注

网友:
斑竹的详细解答
讲的不错

网友(2010-12-20):
不错了,老的帖子也有好的学习点

网友:
有高手解释,不错,学习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6楼正解,同心度是旧的国标的叫法,新的国标叫同轴度。就像表面光洁度和表面粗糙度一样。
第二个问题:书本上写得很清楚的,最大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上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下偏差,你看一下书就好了。形位公差是单独的要求,与尺寸没有关系,只有当形位公差有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等要求时才会与尺寸有关系。

网友:
差的太多了,等你真正进了工厂就明白了。。。。。。

网友:
路过,大家回答的都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就是版主,解释起来思路清晰,一看就懂!

网友:
晕 原本还以为同心度是针对孔 同轴度是针对轴的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2-27):
同心度coaxiality 评价的是同一个水平面上的两个圆。同轴度是concentr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