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上磨床,要留多少加工余量?

楼主(2009-06-16):
请前辈指教

楼主:
45与75的过渡位置不留沙轮越行槽可以吗?担心这位置断

网友:
可以不车槽,余量留0.3左右就行了

楼主:
淬火存在变形,留0.2-0.3就可以了?

网友:
留单边50丝,淬火,貌似并不是有什么要求的,淬火后,自己校正,在磨就OK了

网友:
保守一点0.5就行了。不是单边!!!!!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的,不是单边,总的0.5,呵呵,我们比这个长的也都是0.5
不过你在淬火的时候,最后能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固定起来,这样也可以减少变形啊
这东西搞不好变形变个几毫米也不知道的,我们调质后都是要手工校正过的

网友:
0。3就够了,要想办法控制淬火的变形量,要不然多多都不够

网友:
淬火后磨削,0.3mm应该脱碳层都磨不掉吧(我们这边一般淬火后磨削的单边至少留0.7mm,除去脱碳层,不然硬度上不来,且不均匀),且存在变形,虽然可以校正,但校正后再磨削很可能再次变形
单边应该0.7-1.0mm

网友:
45号钢能淬火60度吗?

网友:
不淬火的工件留模量在0.2-0.3单边,此件淬火后至少单边0.5以上。

网友:
留30丝的余量就可以了,淬火时都是垂直的,变形量不大

网友:
留0.5的磨量,先粗磨留余量约一周后精磨

网友(2011-02-13):
淬火的炉子是井式炉,变形不会很大吧

网友:
单边 留0.3mm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钢达不到60度
一般48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号钢能淬火60度吗?

俺也疑惑?期待!

网友:
单边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