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铰刀与扩孔钻的区别?

楼主(2009-06-16):
我没有搞懂螺旋铰刀与扩孔钻的区别,外观看起来差不多,可切削参数不一样,加工后表面粗糙度也不一样,请教各位它们的差别

网友:
两者看起来相似,其实差别太多了.刀具设计\加工方式\加工参数\加工质量等各方面都不同.建议你去书店买本书先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吧.
一般来说,钻只是粗加工,最多只能满足8级公差要求;而铰刀则可以达到7级甚至6级,可以满足一般的精加工.

网友:
简单来说,加工精度不同。
养猪大人说得对。

网友:
买书就先买这本吧,基础读物。论坛的“读书”栏目里面有介绍,你也可以上当当去
看看。

网友:
这些东西不实用,我来说点实用的
外观上看,外行是看不出区别,但是仔细一看,差别还是很大的
以下说法都是建立在标准刀具的基础上
1.螺旋刃铰刀齿多,,密,沟浅
锥柄扩孔钻齿数一般是3个刃,套式扩孔钻是4刃,齿少,沟深
2.螺旋刃铰刀沟形截面接近于直线
扩孔钻沟形截面的曲线曲率较大
3。铰刀周刃有后角
扩孔钻周刃是圆柱带,无后角

网友(2011-08-21):
学习了,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嘛?最近想多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