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工作台防锈

楼主(2009-06-16):
像车床那些机床,由于尾架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移动,所以工作台上面都是光洁的加工面,又由于冷却液经常冲刷,如果能使得这些光洁面能够保证不上锈呢?
请各位高手多多赐教!

网友:
用切削膏(皂化冷却液)

网友:
班前、班后用沾机油的棉纱擦道轨。保证足够的润滑。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是不是一般车床就是这样维护的?但是我们做机床的,是不是应该往表面涂层考虑?

网友:
即使有涂层,那也是暂时的,不可能没有永远不会磨损的涂层,这种只有靠平时加工人员保养

网友:
搞好导轨润滑,用防锈冷却液。

网友:
我认为这个关键还是要靠维护,平时润滑到位,下班擦拭干净上油

网友:
采用导轨防护罩不让其接触到水,在尾架或托板上增加润滑点,数控机床都是这样做的,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为楼主顶一下 让自己多学习一下

网友:
想不生锈很难,只能靠好好保养。

网友:
冷却液使用皂化液,保养也重要,润滑剂改为油脂润滑剂,导轨面全件润滑!

网友:
保养是主要的,其他方法只能是辅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