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环轴承上焊接磁铁的工艺---请教

楼主(2009-06-17):
各位大侠,请教指环轴承上焊接磁铁的工艺?

我司接到一个客人询价,开发一个用于婚礼仪式上的指环轴承,雏形的样品我司已开发,
如图

客人要求在该薄壁轴承的方槽上焊接一个磁铁,高出轴承外R角1MM,要求牢固耐用,请大侠支招,急,谢谢!!

网友:
觉得用胶水粘接不错!

楼主:
请教是哪个牌号的胶水,怎么处理合适

网友:
焊接的热量会不会把磁铁的磁性弄没了?
胶水粘好主意,不用有很高的温变

网友:
没见过焊接的磁铁,关注中

网友:
一般工厂里边用的A,B胶就应该可以的。胶水固化的时间可根据需要调至1至5小时。

楼主:
客人要求磁铁与轴承的颜色要接近甚至是一致,如磁铁表面处理过,镀铬或锌,使用A,B胶够牢靠吗?

网友:
如果不行,那就只能请客人自已焊了

网友:
7# benwoo 磁铁电镀一般都容易脱层,如果不牢实,可以粘接之后再电,但要处理好接口的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期待更佳的处理方案

网友:
benwoo 网友好!
.
可以用氩弧焊焊接,然后再充磁。
你得自制一个小型充磁器。
.
syw  090618---05.26

楼主:
可以用氩弧焊焊接,然后再充磁。
你得自制一个小型充磁器。

syw  兄台,因为在开发出样阶段,考虑到成本问题及实际操作问题,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磁铁焊接加热后磁性消失,只能粘接,胶水的品种很多,很容易试验的。

网友:
似乎用镶嵌 铆接工艺会好点?

网友:
可以用氩弧焊焊接,然后再充磁。
你得自制一个小型充磁器。

syw  兄台,因为在开发出样阶段,考虑到成本问题及实际操作问题, 能具体说说吗?
引用 网友A:

.
benwoo 网友好!
.
简易充磁器==线圈.+.二极管.+.按钮.+.220V交流电
自制一个充磁器也就50元人民币以内。
.
小型氩弧焊机2000千元人民币。
.
氩弧焊机先不用买,可以到街边加工不锈钢门市求他们给焊一下。
.
syw  090620---04.53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侠的细心回复,我与厂里技术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