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这个胶粒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9-06-17):
168汽油机化油器在其调怠速的黑色胶螺栓下面还有一小个柱形的黑色胶销.可以拿出来的.这个胶粒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是怠速量孔总成

楼主:
如果堵塞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堵了将影响混合比、怠速等,可能出现游车熄火、混合气过浓等现象,——没试过,明天试过后告诉你

网友:
今天去做了一下试验,该孔堵后在空载时从低速到高速都游车。加载有些好转!但功率输出和排放这块没有试验,等有机会再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