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燕尾

楼主(2009-06-17):
燕尾常用角度为45°,55°,60°,机床上常用55°。为什么是55°呢?有什么优越性?还是规定用55°?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没找到确切原因。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有55%%d也有60%%d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很困惑。

楼主:
百度,谷歌都搜索了,就是没一个确切的答案,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帮忙。

网友:
我手头的资料只解释为:容易调整但不能承受大的颠覆力矩,摩擦损失也较大。用与体积不高而移动速度不大的地方。三角形导轨磨损后可以自动补偿间隙,所以导向性较好,改变角度及其大小即可改变压力分布或提高某方向的承载力。

网友:
我手头的资料只解释为:容易调整但不能承受大的颠覆力矩,摩擦损失也较大。用与体积不高而移动速度不大的地方。三角形导轨磨损后可以自动补偿间隙,所以导向性较好,改变角度及其大小即可改变压力分布或提高某方向的承载力。
学习了,谁有更全面的发来看看。ok

楼主:
谢谢5楼的回答和楼上几位帮顶,
改变角度及其大小即可改变压力分布或提高某方向的承载力,那是不是55°的综合性能(受力、导向、磨损)较好呢?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谢谢师傅的回答

网友:
国内多数喜欢用55度,德国的喜欢用60度

楼主:
这几天持续谷歌、百度,还是没确切的答案,按楼上所说,难道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吗?我专门买了一本300多元的机床设计手册,但书中也没有具体解释,只说机床中常用55°
还有各位前辈哪位有机床燕尾导轨的图纸,请发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不清楚,来学习学习!

网友(2009-07-27):
是的,linis的就是60度的

楼主(2009-11-05):
各位前辈哪位有机床燕尾导轨的图纸,请发上来参考一下,
还有加工、检测燕尾导轨的方法,
我最近准备手工刮研一台小铣床。谢谢。

网友:
在一般的机械手里,会有这个55度燕尾的资料的,还有一个砂轮越程槽。

网友(2010-01-13):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需综合考虑滑板的受力效果,55度比60度因燕尾保留材料的厚度较厚,能承受较大的侧向力和上下方向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