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液压回路用多路换抽阀控制执行器速度,是否可行?

楼主(2009-06-17):
请教:工程机械液压回路用多路换抽阀(回路中不装调速或节流阀)来控制执行器速度,是否可行。
另外,大家都用哪些厂家的液压元件。

网友:
可以 ,用电液比例阀,三一的泵车的泵送这一块就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参考上海何威液压的。(hawe)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帮助,用比例阀太贵。
我的意思是通过操纵手柄控制多路阀(如Z型多路阀)阀芯的开口大小来达到回路调速的目的。这样做是否会产生不良后果。

网友:
可以的,传统的工程机械控制都是用多路阀控制速度的。

网友:
可以啊,工程机械上最常用也是最成熟的就是这种改变阀杆的开口来调速的,同时配上发动机油门的大小。没有不良后果。

网友:
用传统手动多路阀对执行机构调速,对于执行器满负载工作时问题不大,但对于负载压力低、速度慢的情况,多余供油需从溢流阀溢流,则发热较严重。
建议在对多路阀进口阀块进行改造,装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代替常规溢流阀,可以实现多路阀的比例调速。
类似文章可以在论坛上找到,负载敏感多路换向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