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系统,水进口压力是5mpa......---设计求助

楼主(2009-06-17):
设计快崩溃了-高人请帮忙
假设有一系统,水进口压力是5mpa,流经一个泵体,进口3/4英寸,出口1 1/2英寸,出口压力为0。
1、如果没有压力损失请问水的进、出口流速是多少?
2、如果压力损失为30%请问水的进、出口流速是多少?
3、请提供计算参考公式,谢谢
急啊,设计快崩溃了

网友:
你现在的条件不够,算不出来,难怪你要崩溃,谁算都得崩溃,

楼主:
你说的太笼统,指点一下

网友:
进出口质量流量相等 密度*面积*速度=const可以换算出速度的比例
然后根据伯努利定理和全压守恒原理,即入口静压+入口动压=入口全压=出口全压+管阻
按这个算就行了

不过你这个出口变大,流速变低,动压降低,如果不考虑管道阻力的话,出口静压是不可能低于进口的

网友:
晕,进口压力5MPa,好吓人啊。
老兄,你泵的参数呢?需要用泵嘛?出口压力为0?
我也崩溃,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搞飞机的?

网友(2009-07-23):
就这些条件不可能算得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通过节流装置泄压,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2009-10-07):
搞水压机啊,楼主

网友(2009-11-11):
需要提供流量!

网友(2009-12-11):
说的不够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