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插管翻边模具如何设计?

楼主(2009-06-17):
翻边形状如附件里的图片,材料为不锈钢304,板厚是0.5mm.该产品成型后与三通主管配合,点焊,既可组装成三通。求教能用什么模具,使得三通插管翻边成型?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1,拉深到所需高度
2,剪切翻边口展开形状
3,冲压直接翻边行不?由高到低处过度翻边

楼主:
毛坯:薄壁管子,直径125,如图所示。材质:304 T=0.5的不锈钢。问:能否采用翻边工艺加工成型?请指教。

楼主:
1,拉深到所需高度
2,剪切翻边口展开形状
3,冲压直接翻边行不?由高到低处过度翻边
引用 网友A:
 因为尺寸不一样,要做拉伸或者冲压,成本太高了``
能或有种可以共用的翻边轮,旋压成型设备?

网友:
楼主:
1,请楼主发帖注意!那个d...?
2,之前的那个怎么样?你们做出来没?如果做好了不防发来大家学习下。没做好有什么问题再讨论!
3,02的晚点答复你。

楼主:
还没做出来
不好意思`那个ddd`是不小心搞上去的。

网友:
1,买现成的管子?如果管子内壁有焊缝的是无法旋压的,且不锈钢硬,旋压只是针对塑像较强材料,如铝用的较多。
2,能冲压翻边的话其实成本也不高的,模具很简单。
3,如果只是接口就直接氩弧焊密封也很好的,无需翻边?

楼主:
1,焊接管可以翻边,因为壁薄,才0.5mm.铝不能直接翻边90度吧!
2,冲压模具打算试试
3,目前我们就是焊接的,老外样品要求不能焊接,只能插管翻边,点焊,打高温胶。

网友:
冲压模具试了后 希望楼主发帖分享结果!

楼主:
液压冲压没在试,各个规格太多了··我们现在是用旋压,效果还可以!

网友:
旋压?能否弄个图来看看,让大家学习下。你那产品不能旋转吧?

楼主:
比较费力,材料变型厉害!

网友(2014-07-14):
旋压?能否弄个图来看看,让我学习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