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能介绍

楼主(2009-06-17):
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刚电气控制入门的不是太明白,我在刚设计电气控制电路图时,老没明白使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导致我设备开停机的顺序老理不顺。

其实设计的过程是考验基础知识的过程,很多东西很基础,我们貌似明白,但其实不明白。

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叫做使能,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

  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进给使能也就是允许进给的信号,也就是说当进给使能信号有效的时候电机才能转动。一般的数控系统会将电机的进给使能信号跟急停开关和行程限位开关串联起来,当按下急停开关或者电机运转超出行程后,进给使能信号被断开,电机不能继续转动,从而保护机床在安全的行程内运行。

  使能就是控制.

  如TTL三态输出门电路中使能端也就是控制端.

  使能端当为低电平有效时,电路实现与非门功能,

  当为高电平时,电路呈高阻态.

  英文Enable,前缀en-就是使的意思, able就是能够..,

  合起来就是使能

  使能应用范围也很广,不仅限于机电行业,例如在wap也用到了信号的使能。

网友:
楼主在说数控系统的使能吗?
看来到现在你还是没理顺啊。使能,急停,限位这几种信号没什么关系,各有个的功能和响应。限位断使能除了要增加一个解除按钮外,没什么好处啊。

楼主:
楼主在说数控系统的使能吗?
看来到现在你还是没理顺啊。使能,急停,限位这几种信号没什么关系,各有个的功能和响应。限位断使能除了要增加一个解除按钮外,没什么好处啊。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太清楚,还希望螺旋线多指教。
在数控系统里伺服电机的控制卡(比如PMAC),在软件上就可以实现上电使能,限位断使能等功能。不知增加一个解除按钮是怎么回事,还希望螺旋线讲仔细点。谢谢,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gebala 网友好!
.
“使能”-----可以理解成“局域控制操作的总开关”。
既,只有当“这个局域的总开关”打开时,局域下的那些个操作命令才能有效。
.
比如,你开汽车时要有很多操作:又是油门、又是刹车、又是方向控制、又是挂档……
但是,你要是不给电的话,以上所有的操作统统白费!
.
则,这个开启电门的钥匙,就是汽车的“使能”。
.
syw  090618---07.50

网友:
你把限位串进使能,一限位就断使能,那怎么解除限位?
在经济性数控系统中,急停,限位,甚至各种保护都串在一起,因为它的PLC上就一个报警输入点,这个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假如触发限位,如果不从硬件或软件上屏蔽这个报警那你只能用手去转丝杠来解除限位,这就必须有我说的那个解除按钮。
一般的系统中,有些系统在限位后要复一下位才能解除限位,然后再复一下位解除报警。而有些系统没这么麻烦,比如正限位了,只需往负运动以解除限位,再复一下位解除报警就好了。
急停和限位只需接入信号就可以,至于系统会有怎么样的响应,你只需要知道就好,不用处理。
使能可以用的很灵活,而且一个系统有多个使能信号,他们上下电有时序要求。比如西门子810D,要处理3个使能信号。

网友:
使能从芯片角度而言就是一个片选信号

只有这个片选信号是低(或者高,不同芯片不一样)这个芯片才有效

楼主:
gebala 网友好!
.
“使能”-----可以理解成“局域控制操作的总开关”。
既,只有当“这个局域的总开关”打开时,局域下的那些个操作命令才能有效。
.
比如,你开汽车时要有很多操作:又是油门、又是刹车、又是 ...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元帅总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高速我们这些小辈点什么,真是十分感谢。

楼主:
你把限位串进使能,一限位就断使能,那怎么解除限位?
在经济性数控系统中,急停,限位,甚至各种保护都串在一起,因为它的PLC上就一个报警输入点,这个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假如触发限位,如果不从硬件或软件上屏蔽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螺旋线中将。

楼主:
使能从芯片角度而言就是一个片选信号

只有这个片选信号是低(或者高,不同芯片不一样)这个芯片才有效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解释比较具体。谢谢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