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力输送系统优化设计

楼主(2009-06-17):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中,木片输送、纤维气流干燥、纤维分选、纤维输送及回
收和吸尘除尘等都涉及气力输送系统。气力输送系统动力消耗较大,正确的
计算方法及选取合理的工艺参数,对设备的选型和降低动力消耗有重要意义。
气力输送系统的计算程序为:设计
气力输送系统布置图;根据输送物料性
质确定
气力输送系统管道的气流速度、混合浓度、风量和管径;计算气力输送

系统阻力;选择风机,确定功率;选用旋风分离器、布袋过滤器和下料阀;编制
设备清单。

1.优化气力输送系统布置
1.1.在保证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缩短气力输送系统管道的距离。

1.2.尽量减少弯管数量。采用较大的弯管曲率半径和小于90°的弯管。要
求曲率半径R≥2d( ∮为管道直径),通常取(3---6)d。对圆形断面的气流管
道来说,当弯管角度为90°,通过纯空气流时,R/d比值与弯管的局部阻力系

数之间的关系如下;

R/d 1 1.5 2 2.5 3 4 6

§ 0.35 0.25 0.2 0.17 0.15 0.12 0.1

R/d与弯管的局部阻力系数∈之间的关系

当弯管角度不等于90°时,上述的毒值须乘以系数走加以修正,系数志之

值如下;

a 10°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80° 120° 140° 160° 180°

k 0.02 0.03 0.05 0.08 0.11 0.14 0.18 0.25 0.4 0.55 0.75 1.8 2.4 3.2 4.0

弯管角度a与系数k之间的关系

对输送木材碎料的混合气流来说,局部阻力系数§1可以用下列公式计
算:

§1=§(1+0.25υ)

式中υ为质量比。在实际操作中,对输送木材碎料取υ=0.3---0.5,对气
力除尘输送取υ≤0.1较适宜。

1.3.尽量采用负压操作,降低风机噪声。

1.4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条件下,尽量合并子系统,以减少设备台数和降低
能耗。

2.气力输送系统管道的气流速度、混合浓度、风量和管径

2.1.管道气流速度

较理想的输送气流速度如下

工序 气流速度(m·s—1)

木片输送

水平状态 25---30

垂直状态 18---28

气流干燥 22---25

纤维输送 16---28

锯屑 14---28

木粉 12---14

吸尘 10---12

2.2.混合浓度
混合浓度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为质量比,另一种为体积比。中密度纤维
板气力输送系统常用的混合浓度为质量比。质量比是指在气流输送管道中,
单位时间内被输送的物料的质量( kg/h)与通过的空气质量(kg/h)之比值。
木材的气力输送计算中,一般取常温20°c 来考虑,这时空气的密度Ρ为
1.2kg/m3。常用的质量比口值如下;

工序 μ值

木片输送 0.3---0.4
气流干燥 0.04---0.06
纤维回收 0.1---0.2
除尘 0.06

2.3.风量和管径

2.3.1.风量的确定。

风量的计算公式为:

Q=G1÷μr2

式中 Q———风量; m3/h;

G1———物料质量,.kg。

从上述公式可看出,物料形态的不同,其μ值也不同。在物料相同质量的
情况下,输送物料的风量随物料形态的不同而异。

2.3.2.管径的确定。

管径的计算公式为:

D=(4Q÷3.14v3600)×0.5

式中D 为管径(m)

从上述公式可看出,管径D与风量成正比,与气流速度成反比。

网友:
Q=G1÷μr2
其中μ有表可查吗?
r2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