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为什么钻不动?

楼主(2009-06-17):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们车间加工T支撑销,零件材料为40Cr的。用摇臂钻床Z3025在其上面钻两个Φ14.3的孔,主轴转速为250r/min,f为0.25mm/r,所用刀具材料为高速钢的锥柄麻花钻,员工老是抱怨钻头钻不动,平均每加工7,8件就要拿钻头去修磨,一开始以为是工件太硬,但是后来拿了10件去检测硬度,结果硬度也基本在范围之内,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这材料调质后比较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容易粘刀,转速差不多,是不是进给太大了点呢
不知道你的孔深度是多少,虽然没用过14.3的钻头,但是我 用过11的加长钻头(加工120左右的深度),加工38CrMoAL,这材料和40Cr差不多,可以加工3米以上。。。
切削刃不要磨得太锋利了,最好在切削刃上倒一个很小的R,只需在砂轮上,轻轻擦下就好了。。。

网友:
电机没劲,或者传动不好。

网友:
40cr的材料是很好钻的,这是我做得最多的材料.应该是机床问题了

楼主:
孔的深度为25.5MM,关键是钻头钻不动员工抱怨挺大的,老是拿去修磨也影响生产效率啊。还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不知道你们员工的水平怎么样,我一个不会磨钻头的人,都能打这样的材料,最多孔比刀具直径大个20丝,呵呵呵。那就是你们这批材料有问题,这种材料好坏很多的,以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网友:
看看铁屑情况吧,是不是一片片,发亮的,还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这种情况以前一直存在,铁屑是断屑

网友:
转速太慢,进给太快

网友:
把转速提高看看呢

网友:
用V=18-20m/min
f=0.2mm

网友:
查查你的钻头质量怎么样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铁屑是长铁屑,有一定长度后才断。铁屑是断屑,你说材料拿了10件去检测硬度,结果硬度也基本在范围之内,到底是多少HB230-260,还是多少。
如果料不硬的话试着提高转速,钻头刃上最好磨个负倒棱。

楼主:
下午对本车间的T支承销进行硬度检测实际数据如下:
          288、270、293、302、302、288、295、288、290、278、
          技术要求:262-302HB
          现场有一根钻不动的硬度只有288(HB)
更正下我今天仔细看了下铁屑的情况,铁屑是长铁屑,是有一定长度后才断的。那我先试下先提高点转速,降点进给量。

网友:
改善切削温度试试

网友:
后角太低,主切削刃太薄,容易磨损。刃磨时钻头水平向下15度左右,减小摆动,将横刃修尖,转速400左右,f0.10试试。

网友:
这材料没问题啊,是不是你的工人有问题,我这里7mm 的孔钻240都快的很

网友:
楼主最好怀疑一下你们用的钻头,我就经历过一回:
到野外现场服务,钻φ14孔,材料40Cr,调质255~285,数量很多。我在单位领了40只新钻头,并让单位里开钻床的师傅刃磨好,快件寄到作业区,过了几天给我打电话说,平均两三只钻头才能加工一个零件,让我查查是不是零件硬度太高了(磨钻头的的师傅和现场服务的师傅都是公司里面技术不错的)。第二天我去库房把用旧的钻头收集起来,重新刃磨好,又发出去,^_^又来电话了,“一只钻头能够钻10个以上的零件,而且速度很快就钻穿了”当天就做完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钻头质量问题,以前我们公司也有这样情况,后来到大的经销公司拿货,同样品牌钻头,同样工人,效果天壤之别。

网友:
看来钻头的质量很关键啊

网友:
中国刀具的质量啊!!!
尤其是低端产品的质量,高速钢刀具、硬质合金焊接刀具

网友:
质量问题啦!

网友:
钻头的质量问题,严把进货关

网友:
40Cr的硬度较大,不在最适切削硬度的范围。

网友:
楼主人呢?
究竟怎么样了?
解决了没有?

网友:
加切削液了吗?

网友:
我感觉是钻头的质量问题或是工人抄作问题

网友:
是不是钻头质量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出去了。后来叫我们厂的检验人员再测了下毛坯的硬度普遍都超标,我们将剩下的毛坯全退货了。但是我总感觉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楼主:
钻头用的是上海工具厂的,以前也试用过其他品牌的,比如哈工的。感觉效果都不怎么好。

楼主:
用的是101的切削液。

网友:
材料也许有杂质。可是是将材料正火后加工。我公司也有类似加工φ14孔,量大,时有该情况。

网友:
钻头可能未磨好!进给也太大!

网友:
国产的大规格钻头的质量是非常的一般。另外,不知道您这边是手工修磨钻刃还是专门的刃磨机。1 Z( v3 a5 y/ S1 [
其实,一般工厂出来的钻头需要需要工厂在加工时先做个简单的钝化处理,那样钻孔的质量和效果会提供许多。

网友(2009-08-14):
进给量太大 0.15左右就够了 把钻头磨成群钻 给冷却液

网友:
这种材料,钻加工性能应该很好, 你先拿去做个光谱,看看材料对不对? 另外你钻孔时,是不是加了切屑液,14.3的钻头,转速可以调到700到800转,进给调到每转0.2. 没有问题的. 不过最好磨群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