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请教

楼主(2009-06-17):
请高手指教,在液压系统中系统压力是指液压泵产生的压力还是液压泵标定的额定压力?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系统压力是工作中的实际压力是个变量(0----安全阀调定压力)。不是泵的额定值,实际压力不能超过额定值。

网友:
,请高手指教,在液压系统中系统压力是指液压泵产生的压力还是液压泵标定的额定压力?
引用 楼主:

在液压系统中系统压力是指液压泵产生的压力(就是楼上说的负载决定的压力)。

网友:
安全阀设定的压力。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