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切削参数的疑惑和请教。。。一定进来看看

楼主(2009-06-17):
最近在看三特的刀具样本,也在网上找了别的刀具样本(基本都是硬质合金材料的刀具)看,里面有刀具的如何选用,加工参数的确定,但是里面的参数真的是有些接受不了,即使是选用最低的参数,也比我们现在公司的加工参数(主要加工45钢)恐怖很多。。。我们很少用硬质合金的刀具,常用的是高速钢的铣刀,最多就是刀片会用到(我们用的刀片一般都是中度切削)。
我们现在的加工参数一般都是根据平时的经验去给出,遇到一些刚性差的就在加工中随时调整。。。
我看到三特中的如何选用刀具,就比方说刀片式的刀具,盘刀也好,方肩铣刀也好,书中会告诉你,这种刀具和刀片的最大切削厚度,然后算出每齿进给量,然后根据工件材质和硬度,找出线速度范围,在根据硬度的不同修正线速度,在取个中间值,然后就可以算出转速,进给,但是并没有说如何确定切削深度,所以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转速,进给,难道就适合刀片所能加工的最大切削深度里面的值吗?如果一个可以加工10mm刀片,我一刀吃8mm,一刀吃1mm,都是这样的参数吗?
在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修正的系数,或者根据机床的功率,刚性,刀具的悬深等等之间应该有一个联系吧,或者有个公式什么的可以换算。。。而不是根据平时的经验和实际加工中去摸索调整,应该能首先理论上给出这个加工参数吧。。。还另各位大侠赐教啊

比如说一把直径10的高速钢钻头,如果刃长100是标准的,钻头线速度是18米/分钟,要是我需要加工200深的孔,钻头的有效刃至少就要200,就多出了100的长度,那18米的线速度还同样适用吗?进给量也同样适用嘛?自己的经验就是线速度就要降低,进给也减小,但是这中间有没有一个什么公式,可以从理论上得出呢。。。

网友:
非常实在的现在,偶也在苦苦寻求答案!!请高手解说。

楼主:
没有高人谈谈吗?

网友:
全部都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书本上面的参数都纯理论的多,按照上面的做估计没几个可以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想知道对不对自己尝试下就可以了。我一般对于刀具书上面的切削参数很少看的。

网友:
你说的是山特维克刀具,它的样本推荐的加工参数没有什么好疑惑的,它的参数是在比较理想的切削条件下实现的,首先,机床精度要符合标准要求,各传动机构要能保证动态的平稳,如刀具进给,不能忽大忽小,第二,要有冷却设备,它的刀具追求100%的冷却,满足这两个条件,基本可以使用它推荐的参数。一般都不具备这些条件,能到达50%就不错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们也有用的一般达不到一半

网友:
首先根据你工件的材质和热处理硬度、刀片的材质以及你想要达到的效率和刀具寿命选择合适的线速度
再根据机床刚性、机床功率、工件刚性、加工余量等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切深
然后再确定进给
一般切深和每刃进给是成反比的
推荐的进给一般有三个档次,选大切深进给就要选低一点

网友:
学习学系再足学习,非常实在的现在,偶也在苦苦寻求答案!!请高手解说。[

楼主:
7楼的兄弟,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我发帖的意思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公式或者一个修正系数,这样大家在加工方面就会更加方便。我是知道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现在也是这样做的,需要在加工中调整参数,但是如果对于经验不是很足,对某些材料,某些加工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如果能给出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加工参数,那对工作也更加方面了。。。或许没有这样的公式或者修正系数吧,还是需要在工作中积累吧

先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上面我说的10的高速钢钻头,在标准刃长的情况下,如果我加长了100或者200,加工45钢,那给出的线速度和进给该怎么呢。一般我给的标准刃长的线速度是18米/分钟

网友:
(圆周率D×N)÷1000=线速度
线速度×1000÷(圆周率D)=N
N×每转切削量=F
D直径单位:mm
线速度单位:m
N为转速:分/转
D直径大小:刀头直径大小
F为每分钟的进给量
其中每转进给量的数据三特维克的书里有,针对什么材质的工件,每转进给量是多少书里面应该都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