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数控冲床的跳刀指令和提高冲头速度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9-06-17):
法拉克数控冲床的跳刀指令和提高冲头速度的指令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09-07-25):
跳刀指令可以用选择性跳过指令,好象是在程序前家M01吧,好长时间不做了,都忘了。

网友:
QQ空间有408214978

网友(2009-10-10):
G90后面加GOTON1111111,在相应得模具号前面输入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