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基本知识

楼主(2009-06-17):
请教各位大虾:阀门的那些位置在实际使用时有严格的要求,不能够有铸造缺陷?谢谢!

网友:
不论阀门的那个位置也都不能有铸造缺陷啊!特别是高压的。

网友:
不论阀门的那个位置也都不能有铸造缺陷啊!特别是高压的

楼主:
法兰外圆有小砂孔或缩松也不行吗?可以焊补不?球阀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哪些位置重要啊?

网友:
呵呵!首先我是使用者我会首先选择没有任何铸造缺陷的产品,有缺陷焊补后是要经过有资质的质检部门出示的试验合格报告后才能使用,这是使用者最起码的要求,这不算过分吧!

网友(2009-08-24):
有没有气动阀的

楼主(2009-09-25):
要求是不过分,实际情况是普通的阀门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网友(2009-10-27):
气动控制是必须要我按照实际的工况计算KV值,控制精度才会高,
按照KV值的大小确定使用阀门的口径.

网友:
但是国内的铸造技术可以达到没有任何缺陷的水准吗?

网友:
只要是铸造件,都无法避免铸造所产生的砂眼和气孔等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可能并不是在外观上可以目测到,阀门主要是通过常规的气密性测试,和高压耐破测试来确保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