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加快应力消除!

楼主(2009-06-18):
我用的材料是:HT250,现在已经经过热应力处理过。但目前急需加工成品(因为急需交货),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快应力消除,以便在加工过程中不再产生变形,谢谢!!!

楼主:
忘了介绍我那材料尺寸为:300mm长、150mm宽、60mm厚.

网友:
有一种振动去应力的方法,不知道行不.

网友:
方法有振动或超声波失效

楼主:
请那位指点一下如果用震动需要什么样的震动方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震动力度??谢谢!!!超声波失效目前没这个设备!

网友:
在机床展上见过,在网上搜一下应该不少。

◎振动时效原理简述                            DZ 点夺振动时效

振动时效是采用外力振动的方式,使工件内部产生一定周期性交变作用力,作用力和工件本身残余应力叠加,超过工件本身的微观屈服极限便导致工件发生微观的塑弹粘性力学变化。从而引起残余应力的降低和均化。使工件内部各方面作用的力基本趋于平衡。防止工件变形。提高工件疲劳极限。从而发挥工件本身的最大实用价值! 最后通过比较时效前后及过程中工件的有效固有频率及其加速度等参数的变化来判断时效效果。

◎振动时效工艺流程                            DZ 点夺振动时效

主机:控制电机,识别、处理、显示、打印参数
激振器:使工件产生振动并反馈给主机电机信号和激振频率
拾振器:把振动响应如加速度等信息反馈到主机
卡具:把激振器刚性的固定在工件上
胶垫:隔振、降噪,防止振动能量流失
显示:振动时效的控制系统从电机及工件处检测到的信息,激振频率和拾振点的振动响应(如加速度)。

◎振动时效效果判定

1.振动时效设备本身参数曲线观测法
振动时效技术国家标准规定,必须使用参数曲线观测法,来间接评定振动时效工艺效果。振动时效设备,应将振动时效的振前扫频曲线、时效曲线、振后扫频曲线记录和打印出来。这三条曲线,只要符合振动时效技术国家标准,便可评定达到了时效工艺效果。
2.残余应力测试法
可根据工件 振前振后测试残余应力对比结果,测试残余应力方法可采用盲孔法,X关射线法等方法。测试后振动时效效果均应达到30%-70%。
3.与热时效对比测试法
这里可根据静态尺寸观测方法实现,振动时效工件与热时效工件通过长时间
尺寸观测判断精度稳定性,也可根据工件加工后是否变形判定。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9-08-04):
顶   经常遇到 加工后铸件变形的  原来是没消除应力

网友:
我们以前的焊接件采用热处理,去年开始采用震动消除应力

网友:
一般铸件在非自然时效的情况下,在粗加工后一定还要做定性处理

网友:
减小应力的途径
    减小铸造应力的主要途径是针对铸件的结构特点在制定铸造工艺时,尽可能地减小铸件在冷却过程中各部分的温差,提高铸型和型芯的退让性,减小机械阻碍。可采用以下具体措施:
    1、合金方面
    在零件能满足工作条件的前提下,选择弹性模量和收缩系数小的合金材料。
    2、铸型方面
    为了使铸件在冷却过程中温度分布均匀,可在铸件厚实部分放置冷铁,或采用蓄热系数大的型砂,也可对铸件特别厚大部分进行强制冷却,即在铸件冷却过程中,向事先埋没在铸型内的冷却器吹入压缩空气或水气混合物,加快厚大部位的冷却速度。也可在铸件冷却过程中,将铸件厚壁部位的砂层减薄。
    预热铸型可减小铸件各部分的温差。在熔模铸造中,为了减小铸造应力和裂纹等缺陷,型壳在浇注前被预热到600~900℃。
    为了提高铸型和型芯的退让性,应减小砂型的紧实度,或在型砂中加入适量的木屑、焦炭等,采用壳型或树脂砂型,效果尤为显著。
    采用细面砂和涂料,可以减小铸型表面的摩擦力。

网友:
3、浇注条件
    内浇口和冒口的位置应有利铸件各部分温度的均匀分布,内浇口布置要同时考虑温度分布均匀和阻力最小的要求。
    铸件在铸型内要有足够的冷却时间,尤其是采用水爆清砂时,不能打箱过早,水爆温度不能过高。但对一些形状复杂的铸件,为了减小铸型和型芯的阻力,又不能打箱过迟。
    4、改进铸件结构
    避免产生较大的应力和应力集中,铸件壁厚差要尽可能地小,厚薄壁连结处要合理地过渡,热节要小而分散。
五、消除残余应力的方法
    铸件中的残余应力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方法消除。
    1、人工时效(artificial ageing)
    去除残余应力的热处理温度和保温时间应根据合金的性质、铸件结构以及冷却条件不同而作不同的规定。但一般规律是将铸件加热到弹塑性状态,在此温度下保温一定时间,使应力消失,再缓慢冷却到室温。
    确定热处理规范应注意的是,在铸件升温和冷却过程中力求其各处温度均匀,以免温差过大产生附加应力,造成铸件变形或冷裂。为此,铸件升温,冷却速度不宜过快,但从生产实际出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加热和冷却速度均不应过小,保温时间不易过长,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既有较高生产效率,又不产生较大附加热应力的最佳热处理规范。在确定某合金铸件的热处理规范时,可用同种合金铸成许多尺寸相同的环形试样,环上开有同样尺寸的缺口,并在缺口处楔入楔形铁,使环处于应力状态(图9—3),然后将试样放入加热炉内按不同规范退火。退火后去掉楔铁,根据缺口大小,可知应力减小程度。楔铁能自由地从缺口中取出的规范为最佳热处理规范。

网友:
2、自然时效(natural ageing)
    将具有残余应力的铸件放置在露天场地,经数月至半年以上,应力慢慢自然消失,称此消除应力方法为自然时效。
    铸件中存在残余应力,必然使晶格发生畸变,畸变晶格上的原子势能较高,极不稳定。长期经受不断变化的温度作用,原子有足够时间和条件发生能量交换,原子的能量趋于均衡,晶格畸变得以恢复,铸件发生变形,应力消除。
    这种方法虽然费用低,但最大缺点是时间太长,效率低,近代生产很少采用。

    3、共振时效(resonance ageing)
    共振时效的原理是:调整振动频率,使铸件在具有共振频率的激振力作用下,获得相当大的振动能量。在共振过程中,交变应力与残余应力叠加,铸件局部屈服,产生塑性变形,使铸件中的残余应力逐步松弛、消失。同时也使处在畸变晶格上的原子获得较大能量,使晶格畸变恢复,应力消失。
    激振器主要由振动台和控制箱组成。工作时,把振动器牢固地夹在工件的中部或一端(小件则装在振动台上)。其主要工艺参数是,共振频率、动应力和激振时间。
    (1) 共振频率的确定。调整振动器的频率,振动器频率与工件固有频率一致时,振幅达到最大值,此时的频率就是共振频率。
    (2) 动应力接近35Pa时能获得最大效益。
    (3) 激振时间应依据铸件的原始条件和处理过程中的实际条件而定。重量大的铸件处理时间要长一些。
    共振时效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时间短,费用低,功率小,一马力的振动器可处理50 t以上铸件,省能源,无污染,机构轻便,易操作,铸件表面不产生氧化皮,不损害铸件尺寸精度.该方法对箱、框类铸件效果尤为显著,但对盘类和厚大铸件效果较差,你的件比较厚达,估计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加热270度震动消除应力.

网友(2009-09-20):
一般的铸件采用适当的热处理工艺消除应力。

网友:
消除应力时,是否要让零件保持在自由状态?那不就变形了?

网友:
看看这个网站,北京翔博科技:频谱谐波振动时效
http://www.semboo.com

网友:
一般的铸件采用适当的热处理工艺消除应力。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位大侠的,目前俺们用的这种方式较多,实在不行就用碳火之类的烧烤,当然温度和时间要控制好。

网友(2011-01-24):
请确认你们加工装夹方式及加工方式,这样也是减小应力变形的有效方法。。。

网友(2011-11-14):
震动时效处理,新名词,见识了

网友:
哪位能讲具体点,采用什么设备

网友:
可以采用超声波应力去除设备 试试 这个效果要比振动时效要明显,振动时效主要是平均应力而超声波是去除的。

网友:
请教   有震动去应力设备的厂家多不多?

网友:
学习中,长见识哈,

网友(2011-12-15):
谢谢,学习一下,振动去应力挺好

网友(2012-05-15):
还是加热热处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