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与Q235-A钢板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9-06-18):
紫铜管壁厚1mm,外径12mm,与钢板焊接,钢板厚12mm,应当采用什么焊接工艺,焊材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差的有点远,钎焊不知道成不成。。

另外,对于焊接后的要求最好也说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焊不如铆接或其它连接方法

楼主:
有密封要求,为了油水分离。压力15bar。

网友:
管板涨接可达到要求,如果温差不是十分大的话。
一般热交换器都是采用这样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