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自身产热性能怎样?

楼主(2009-06-18):
轴向柱塞泵自身产热性能怎样?

网友:
不知楼主想表达什么?自身产热性能好像没有这样说的,要是产热性能好的当属锅炉了!& o$ M0 Q. |' `8 b
柱塞泵运动部位都会产生热量,主要有三个部位:1、曲轴箱(曲轴头轴承、曲轴瓦、连杆瓦)—靠飞溅润滑和呼吸阀散热;2、十字头滑道—靠齿轮油泵供油润滑散热;3、柱塞—靠介质滴漏或注油散热。

网友:
主要是对介质的挤压和流体摩擦产生的热

网友(2009-11-30):
设计散热片或者强制外部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