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油机,用浮子式化油器,怠速十分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9-06-18):
在公司做实验,通用汽油机,用浮子式化油器,怠速十分不稳定,很飘,怠速调到2800,不是飚到近4000就是熄火,做个2个礼拜实验没找出原因,今天用了膜片式的,十分稳定。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吗?
浮子式和膜片式有啥区别的,或者我该找之前浮子式的哪的问题!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问题出在化油器的匹配上。
请问:
1、是新机型吗?
2、谁说你做实验的过程(这两个礼拜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新机型
我做的实验式调整油针高度,浮子室的油面,对相对稳定的机器和不稳定的机器互换,比如转速偏高的和会熄火的化油器互换
然后浮子式化油器有2批,同型号的,但感觉有些不一样,也分别做了实验
结果是浮子式的都是调不稳,上高速后怠速就不稳了,或者放置一段时间也会出现怠速不稳
昨天用膜片式的做了下,发现十分稳定
所以在想这二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个机型用浮子式的就会不稳定,别的机型浮子式的就很稳定
本想将别的机型的浮子式化油器换过去,但是接口不一样,没办法实验

网友:
油针高度?你用的是哪种化油器:柱塞式还是节气门式?
你可以试试:
检查油门调节系统是否有较大的接触间隙。
更换不同的主量孔、
更换不同的怠速量孔、
用不同K值的主弹簧。
取掉空滤器试试。

网友:
问的没问到点子上:“浮子式和膜片式”的区别?应该是平吸柱塞式与膜片式(亦称等真空式)的区别,这两种大都有浮子室。

“上高速后怠速就不稳了”也让我疑惑:上高速就不是怠速了!何为怠速?最低稳定转速。

答的没答到点子上:可能很轻松问题就解决了————调整怠速混和气浓度螺丝。光靠调怠速是不行的。具体调法查资料吧。。。。。。。。。。

网友(2009-08-21):
化油器用的是哪家的啊,加一个怠速平衡孔,你看行不行,我们公司都能怠到1200rpm,而且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