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纯铁DT4C的刀具,老出现零件拉伤---请教

楼主(2009-06-18):
现加工DT4C¢50外圆长40,与端面,外圆上有槽,属于断继切削,进给量0.05-0.07,转速800转/分,现在老出现零件拉伤,不严重,但是产品要求比较高,不允许有一点点拉伤,由于材料非常软,并且很粘,所以要求刀具非常锋利,现在一直解决不了拉伤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查资料如下:
精车可用YT14硬质合金刀
前角25度到30度,后角8-10度
切削速度:60-80m/min,切削深度0.1-0.4,进给量0.1mm/r
按楼主所给条件,切削速度达到了50*3.14*800/1000=125.6m/min.但楼主没给出刀具材料.

网友:
现有情况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是工件被铁屑划伤吗?改变一下进给,使车掉的铁屑形状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
京瓷有软钢专用的刀片,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