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09-06-18):
铝材表面处理工艺对铝材来说,阳极氧化所能做到的色彩的确比较局限,通常就是银白、古铜、钛金、K金色或者黑色。至于有时看到有很多他色彩是通过另外的工艺方法加工出来的:
1 、电泳涂层
在阳极氧化的基础上,通过电泳的作用,在氧化膜上均匀覆盖上一层水溶性丙烯酸漆膜,使型材表面形成阳极氧化膜和丙烯酸漆膜复合膜。手感光滑细腻,外观鲜艳亮丽,除能生产原氧化着色的颜色的基础上,能做出更多如白色及绿色等鲜艳色彩。

2、彩色粉末喷涂
共200多种颜色选择,给设计师一个广阔空间,性能稳定,漆膜附着力强,不易剥落、耐酸、耐盐雾、耐灰浆、耐候性、耐老化等性能优异。涂层在空气中不挥发、不氧化、无污染毒害,环保性能好。表面污物水洗后焕然一新。

3、彩色氟碳喷涂
通过静电作用在铝合金基体表面喷上聚偏二氟乙烯漆涂层。氟碳涂料为偏聚二氟乙烯,氟碳涂料。所以能具有持久保色度、抗老化、抗腐蚀、抗大气污染,其氟碳键是最强的分子键之一优越于其聚合休的分子结构。氟碳喷涂作为高档表面涂装工艺手段。160多种丰富色彩足以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提供无穷无尽的设计空间。它具有颜色均匀一致,且抗褪色和沾污的能力优越的优点。

另外,铝或者铝合金很适合做拉丝处理

拉丝与表面氧化的确是无关的,拉丝要在氧化之前做才行;另外氧化是肯定不能用自然氧化的方法,自然氧化得到的表面应该叫质量缺陷,它的氧化膜与专门处理的氧化膜成份、外观都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还有一点,着色并非是氧化的后处理,是在氧化的同时进行的,常用的有下面几种氧化着色处理方法:
1、着色阳极氧化膜―――铝的阳极氧化膜,靠吸附染料而着色。
2、自发色阳极氧化膜―――这种阳极氧化膜是某种特定铝材在某种合适的电解液(通常以有机酸为基)中在电解作用下,由合金本身自发地生成一种带色的阳极氧化膜。
3、电解着色
阳极氧化膜的着色,通过氧化膜的空隙被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电沉积而着色。
着色确实是与氧化同时进行的,但也确实称其为该工艺的后处理,其意思是之其附加在该工艺中进行的(不进行也可以)。
阳极氧化着色的表示方法是H.Y.ZX(X代表具体的颜色),小数点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为镀覆方法(H表示化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表示镀覆特征(Y氧化),第三部分表示的是后处理(ZX着色)。具体的可看GB1238-76(不知有没有更新的国标)。
    普通的阳极氧化(不着色)表示为H.Y。
    拉丝阳极氧化着色可表示为Y/H.Y.ZX,Y代表拉丝(拉丝的符号表示我还还没查到),/表示前后是两种工艺。
着色的方法各有不同:
一是在处理液中添加颜料,该产品的红和兰色一般是这样,
二是添加一些显色剂,比如草酸等
三是以上两种都添加。
“电解着色 ”,是导电氧化,一般铝板导电氧化成金黄色。
拉丝可根据装饰需要,制成直纹、乱纹、螺纹、波纹和旋纹等几种。
  直纹拉丝是指在铝板表面用机械磨擦的方法加工出直线纹路。它具有刷除铝板表面划痕和装饰铝板表面的双重作用。直纹拉丝有连续丝纹和断续丝纹两种。连续丝纹可用百洁布或不锈钢刷通过对铝板表面进行连续水平直线磨擦(如在有靠现装置的条件下手工技磨或用刨床夹住钢丝刷在铝板上磨刷)获取。改变不锈钢刷的钢丝直径,可获得不同粗细的纹路。断续丝纹一般在刷光机或擦纹机上加工制得。制取原理:采用两组同向旋转的差动轮,上组为快速旋转的磨辊,下组为慢速转动的胶辊,铝或铝合金板从两组辊轮中经过,被刷出细腻的断续直纹。
  乱纹拉丝是在高速运转的铜丝刷下,使铝板前后左右移动磨擦所获得的一种无规则、无明显纹路的亚光丝纹。这种加工,对铝或铝合金板的表面要求较高。
  波纹一般在刷光机或擦纹机上制取。利用上组磨辊的轴向运动,在铝或铝合金板表面磨刷,得出波浪式纹路。
  旋纹也称旋光,是采用圆柱状毛毡或研石尼龙轮装在钻床上,用煤油调和抛光油膏,对铝或铝合金板表面进行旋转抛磨所获取的一种丝纹。它多用于圆形标牌和小型装饰性表盘的装饰性加工。
  螺纹是用一台在轴上装有圆形毛毡的小电机,将其固定在桌面上,与桌子边沿成60度左右的角度,另外做一个装有固定铝板压茶的拖板,在拖板上贴一条边沿齐直的聚酯薄膜用来限制螺纹竞度。利用毛毡的旋转与拖板的直线移动,在铝板表面旋擦出宽度一致的螺纹纹路。
喷砂处理是为了获得膜光装饰或细微反射面的表面,以符合光泽柔和等特殊设计需要。均匀适度的喷砂处理,基本上也可以克服铝材表面的常见缺陷。
对外观零件,不管是用拉丝还是喷砂,通常都是需要再做表面氧化处理的。至于是选择哪种加工工艺,应该是与造型相关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两种工艺可获得的表面质感还是有差别的。
另外有一种工艺和喷砂接近,但是用的是一种化学腐蚀的方法进行,俗称化学烂砂处理或者化学砂面腐蚀,尤适用于铝材表面处理,其砂面的均匀性远优于喷砂处理。化学砂面腐蚀分酸性腐蚀和碱性腐蚀。通过不同的腐蚀溶剂和砂面剂可以获得不同的表面色彩和砂粒粗细度。
欢迎更多朋友加入讨论呀
机背则采用喷细砂氧化处理,亚光效果(铝镁合金)

网友(2011-11-17):
讲的的很全面,可以弄个讲座,具体谈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