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设置图层。颜色。和线宽?

楼主(2009-06-18):
solidworks怎么设置图层。颜色。和线宽?总感觉到SolidWorks工程图没有Acad那么顺手!

网友:
也不会啊,
向高手请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SW的图层并不重要,出工程图的时候,SW已经对各种线型规定了粗细.使用默认的就以,不用更改.若要更改,在SW的工程图环境下点选项,在里面修改默认设置.
打印的时候有一个线粗选项,你在可在里面规定各种粗细实际出图的时候使用多大线粗.
如果非要在工程图里新建图层和线型的话,调出图层线型工具条就行了,与ACAD一样操作.

网友A:
SW的工程图,不需图层,请不要把autocad的思维带到SW中来。

网友:
在安装完成后第一次使用时就可以把所需的设置好就OK 了

网友:
不要把autocad的思维带到SW中来。

网友:
用惯了 autocad啊 的后遗症

网友:
我有时也有这些思想,老是把CAD的意识带到SW

网友(2009-07-21):
习惯不是很容易改变的,不过我用PRO/E的思维和S/DWORK没多大区别

网友:
向高手学习,请多多指教

网友:
sw的图层只在工程图纸才是可操作的
在工具栏空白处右键有“图层”一项,可打开图层工具
至于设置,与autocad基本一致

网友:
右键图层选项

网友:
可以在工程图模块下操作:
1、“选项”中的“线型”和“线条样式”进行修改相应显示线型样式,线型比例。
2、线宽,颜色和图层可以在工具栏中调出来“图层”和“线型”,进行设定。其中,“线型”可以单独改变线型和线宽及颜色。---任何线条。
基本上可以达到和AutoCAD差不多的效果。只是操作上有些不同。
其实在一些方面,SW还是带有较明显的CAD痕迹的。

网友:
SW不分图层,只分线型,在一个图层显示各种线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默认是都在一个图层上,但是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添加和设置的.
"视图">工具栏>图层.就可以打开图层设置管理.

网友(2010-07-26):
谢谢高手的解答
因为出图的时候,线条的颜色很重要,一般而言,实图的颜色和尺寸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2-04-11):
在文档属性中修改可见边线的线粗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改就会习惯的啊。。

网友(2012-06-09):
终于明白了,SW的工程图可设图层,但转化到CAD格式就还是一个图层。SW各图层的线型及颜色转化到CAD还是保留的

网友:
转到CAD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找资料把Sw系统地学习下吧!

网友:
坏习惯,要改

网友(2012-09-15):
SW设计这个没意义吧

网友:
我从来没修改过SW中的图层,不过刚接触的时候也考虑这种问题,还想把不同的线型设置成不同的颜色,结果发现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
哈哈 我基本上不会用 SW 的工程图 多是导出DWG 再操作 惭愧啊

网友(2012-12-17):
一班人倚老卖老,SW工程图天大的图层没看清楚吗?还一副老脸幼说别人别CAD的思维带到SW。两者本来就是相通的,别自已故作精深了,知不知道年轻人学东西比你们快多了。没有学不到的,只是看不到的。。

网友(2013-05-25):
引用 网友A:
SW的工程图,不需图层,请不要把autocad的思维带到SW中来。

都有后遗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