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夹头故障---请教

楼主(2009-06-18):
3T锻造操作机液压钳口夹紧正常,松开非常缓慢。将系统的阀门清洗后也未改变。使用时间有半年左右。请各位专家指教为感 。

网友:
有系统原理图吗?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松开时压力过低,一种是背压过高,没有原理图不知道具体工况,不好定论!

网友:
回油不畅,可以检查一下回油管路及回油的调速阀等,是不是控制流量了。

网友(2009-08-17):
可能是电气控制不好,松开时电磁溢流阀电没有接通.我厂是专业生产锻造操作机液压系统.

网友:
具体回路中有那些元件,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