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图纸中的明细表转换到EXCEL里?

楼主(2009-06-18):
那位大侠指点下,如何将CAD画的装配图纸中的明细表直接转化到EXCEL 里,就如CASA图纸那样?

网友:
你写反了吧,应该如何把excel中的表格弄到DWG文件中去。

网友:
选中后  直接CTRL+C  在EXCEL表里再CTRL+V就OK了

拷贝图纸也一样

修改时,直接在表里点击就能打开CAD链接   很方便的

网友:
有这种软件的 我们单位就在用是在CAD平台上开发的

网友:
选中后  直接CTRL+C  在EXCEL表里再CTRL+V就OK了

拷贝图纸也一样

修改时,直接在表里点击就能打开CAD链接   很方便的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
选中后  直接CTRL+C  在EXCEL表里再CTRL+V就OK了

这种方法不好

楼主(2009-08-31):
谢谢大家哦,我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2011-06-09):
这个简单,关键是你不能直接贴在excel上,需要进行选择。步骤如下:
1.选择你要贴付的图纸复制
2.在excel表格随意点击一个空格后,点鼠标右键,点击选择性粘贴(S),对话框弹出后选择“图(扩大文件)”后点OK就可以了
3.将你要贴付的图纸修改后托到你要放置的区域即可。
注意:CAD界面背景要选择白色。要复制的图形要全部在界面上显示后再点击复制。

网友:
9楼说法很对 就是这样的 以前搞过

网友(2011-09-18):
我来开软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