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弯曲48空心碳钢管(壁厚2.2mm)

楼主(2009-06-18):
48空心碳钢管壁厚2.2mm

没有搞过,
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没有做过圆管,
如图只是做几个样品,有没有简易的办法!
弯曲后还要钻孔攻丝,
怎么样定位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48MM的管的型材 有的话直接用弯管机就能搞定。你展开再折,焊接,圆度和尺寸精度有困难啊。就算你样品搞合格了,要是量产大量这么干,能折腾死人。

网友:
壁厚还可以,而且弯曲角度也不是太大,直接用弯管机试试看

网友:
有弯管机最好,若没有可以加工个简易轮模,管内加根芯子就可实现

楼主:
有弯管机最好,若没有可以加工个简易轮模,管内加根芯子就可实现
引用 网友A:

没有类似的资料!
大哥你有吗?
希望能够提供,谢谢!

网友:
量多少,精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量多少,精度要求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先打样,做十多套,
有什么简易的办法?
精度要求不是十分的高!
要能够快速解决的,
快到交货期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48MM的管的型材 有的话直接用弯管机就能搞定。你展开再折,焊接,圆度和尺寸精度有困难啊。就算你样品搞合格了,要是量产大量这么干,能折腾死人。
引用 网友C:

有型材的,
现在关键在于解决折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动的,电动的,液压的弯管机到处都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动的,电动的,液压的弯管机到处都有啊
引用 网友E:

没有做过圆管,
如图只是做几个样品,有没有简易的办法!
弯曲后还要钻孔攻丝,
怎么样定位比较好!?

我们这边不好找,
现在想找个简易的办法!

现在我们做是在中间割条缝然后用手折弯后焊接,缺点是没有弧度。还要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搞个手动的(或者搞个液压千斤顶),

网上有这种参考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搞个手动的(或者搞个液压千斤顶),

网上有这种参考图
136246
引用 网友E:

这种没有用,它弯的圆弧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一个原始的办法 把管子里灌沙,2端堵死,火烤 掰弯。。。效果很难保证。 你可以看看你们那有有能弯管的外协厂。。直接找外协,很快就能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个原始的办法 把管子里灌沙,2端堵死,火烤 掰弯。。。效果很难保证。 你可以看看你们那有有能弯管的外协厂。。直接找外协,很快就能做好的
引用 网友C:

试过这种热弯了,
可能材料不行,
弯弧处变形,
管子还裂了!

网友(2009-07-28):
很多都是用原始的方法,但变形严重.

网友(2010-06-01):
管子里装满黄沙就可以折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