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INOL 55化验,哪些参数需要检测,达标范围多少?

楼主(2009-06-18):
我单位目前使用的是 THERMINOL55型热油,多年未作试验了。
该型热油进行化验的话,哪些参数需要检测,达标范围多少?
谢谢!

网友:
一般需要做运动粘度,酸值,灰分,腐蚀,水溶性酸或碱,机械杂质,水分,闪点,凝点,浊点,氧化安定性,色度,抗乳化度,抗泡性等等指标需要关注一下。通常选择几个主要的指标监测即可。

网友:
1. 酸值(mgKOH/g)达到1.2时引起重视
2. 粘度变化达20%时引起重视
3. 闪点变化达到20%以上引起重视
4. 残炭(W%)达到1.0 时引起重视
5.水分不超过1000 ppm
以上五项指标,测定后必须综合分析,如有两项以上指标不合格,该导热油应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