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富龙涂装一般喷涂多少为适当?

楼主(2009-06-18):
特富龙涂装一般喷涂多少为适当,如316不锈钢等等材料,还有喷涂之前需要何种处理

网友:
前处理——打磨——喷油——烘烤,我想前处理应该与普通喷涂差不多

网友:
北京东宇新材料有限公司是这种工艺的专业厂,电话62443511

网友:
这样的最好找专业公司代做

网友(2009-08-10):
除油----喷砂-----喷涂-------烧结,具体的烧结温度要依不同的涂料来定,
特氟龙有很多,按功能分,有不粘,防腐,耐磨,耐高温,软密封,等
状态;水性双层,水性三层,油性单层,粉体等
原材料分为TFE,PFA ,ECTFE;FEP
品牌;大金,杜邦,旭硝子,苏威,埃奇森,华福,等,国内的就太多了,不一一举例嘻嘻
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