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铣床主轴差副那发热---求助

楼主(2009-06-18):
从前天开始机床主轴电机连接的行星齿轮的差副那滚烫滚烫,手都摸不上去,今天我们将其拆下,发现固定在电机的一齿轮与换挡齿轮的一轴承卡紧,使得轴承断面出现了刮花的痕迹,有很多铁粉在油底面,处理时有发现了一行星齿轮的中心轮一齿掉落,由此两方面得知为何温度高,机床声音有点异响。明天等待厂家处理,好像是西门子原装的设备,哎看来西门子也有点不太可靠啊 才4个月

网友:
行星齿轮减速机用在主轴是个不好的设计,如果扭矩,功率选择没有裕度,长时间工作热量散不出去。。。
机床的父母是谁?

楼主:
机床的父母是江苏那边的,具体名字不能说啊,专业生产龙门铣的,龙门铣的主轴就是和他一样的,

网友:
和机床厂家没多少关系,一般铣加主轴都是进口的。国产有能力做的不多

楼主:
也不是啊,他好像是自己做的,参考昆机自行设计的主轴,现在时西门子那里的差副问题,西门子产品的装配问题,已经是第二台了,上次有一台也是那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是不同

网友:
现在有哪家机床厂有专门计算的?没有。
热变形,静刚度,轴承寿命,震动频谱,温度场控制,好多哦。

网友:
使用不当吧!!!

网友(2009-07-27):
江苏货我是不用的,呵呵

网友:
西门子的货不行?不是吧,是机床厂没用好吧。

网友:
什么时候西门子做机床了?这么多人都说是机床厂,你非要说西门子.
你这和机床厂关系应该也不大,是齿轮箱厂家的问题,呵呵,只能说机床厂图便宜.
齿轮箱应该是德国的ZF齿轮箱是很有名,质量也很好的

网友:
西门子也做机床。) a: @% y8 W# c: J; f
也做减速机,主轴单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