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够真确地测量螺纹的深度?

楼主(2009-06-18):
请问各位大侠,怎样才能够真确地测量螺纹的深度,用螺纹规间接测量时,需要修改测量值的大小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对于产品来说,螺纹公差要求不会很小的,用螺纹规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有螺纹深度规  既可以测量螺纹的通止  也能测量螺纹的深度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像我的话,编个程序,让工艺保证。再用螺纹深度规,没条件的话用螺纹规。

楼主:
用螺纹规测量时,要计算螺纹规的磨损量吗?我们直接把螺纹规旋到底量出尺寸,是否要考虑到第一牙的磨损?

网友:
您指的是螺纹有效长度吧?有专门测量量具啊!其实可已在工艺上加个退刀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9-08-18):
学习了,长点知识

网友:
用三坐标能不能测

网友:
CMM测量绝对困难!专用螺纹深度规,没有的话用螺纹塞规测量,减去一个P,看看谁还有话说,如果深度有公差并且紧的话,就要和客户沟通如何检测了

网友:
期待最佳答案哦

楼主(2009-09-20):
直接用螺纹规旋到底,测量旋进的深度,这个值准确吗?

网友:
哈哈,想见识一下CMM测螺纹

网友(2009-10-31):
还真没见过螺纹深度规。谁能讲一下其测量原理啊。如果将普通螺纹塞规的导向部分去除,这样其旋入的深度是不是比较接近螺纹的有效深度了呢?

网友:
一般就螺纹塞规+卡尺

网友:
我们是使用螺纹规+卡尺进行测量,先用螺纹规对数显卡尺进行归零,将螺纹规旋入螺纹孔内,然后用卡尺的深度爪测量螺纹规的深度,即为螺纹深度.

网友:
学习中~~
我们的方法同宝龙前辈,因为这方面要求不高,适当考虑螺纹规的导向问题就好了。

网友:
简单减去一个p是不正确的,应减去p/2,前提是起始牙中心到端面小于p/2,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完整牙的中心在端面开始p/2处。

网友:
用轮廓仪可以测量

网友(2009-12-04):
一般用螺纹规检测螺纹

网友:
The process we use for measuring external thread length is as follows:

1.  Measure the pitch diameter for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threaded component with a ring gauge to ensure it is within spec.

2.  With an optical comparator, measure the reference surface to the furthest "measurable" basic pitch diameter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surface.  Take the measurement from the flank opposite the reference surface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网友:
The process we use for measuring external thread length is as follows:

1.  Measure the pitch diameter for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threaded component with a ring gauge to ensure it is within spec. ...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是很容易测准确的,关键是在于内螺纹,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要求螺纹深度公差0.1,用螺纹塞规测是需要减去前面半个不完整牙。但这也达不到测量精度,我们也还在继续思考中。加退刀槽是不到脑筋的,能加还不早加了。

网友:
我司常用方法如下:

外螺纹用投影仪测量,内螺纹用螺纹规+高度仪测量.
方法详见下面附件WI.

网友:
非常不错,很规范

网友(2010-01-07):
德国 KORDT 世界上螺纹专业厂商 只要是螺纹的基本上没有问题
北京伊斯来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欢迎您的咨询  www.islive.com.cn   王勇欢 15810845104

网友:
这些都是各种螺纹深度规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用螺纹深度规,没条件的话用螺纹规。

网友:
有专门的螺栓深度量具 .配合千分尺(类似内径千分尺)我也想具体了解.谁有图片?

网友(2010-08-18):
用螺纹深度规啊 德国KORDT和德国DIATEST公司的

网友:
楼上的  说得有道理 交个朋友 我Q 453763935

网友:
一年前我就碰到过这问题了,显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螺纹深度规,能直接读出数据来,不过,国内好象生产这个的不多,几乎没有,我找到的都是国外的,比较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内以前需求量少,自然做的人就少;仿造老外,人家有专人打假的,圈子这么小,找到你会不好意思的
;自己开发,当然很简单,前面说了没有量,成本下不来(当然要十个以上的话还是比老外便宜多),钱少了还不够画图和到处打电话找外协加工的(国内好多大的量具厂,你买一个量块试试,价格和一盒差不多 人家说至少要30块才可以做);更重要的,多数国内用户对螺纹深度的理解的确千奇百怪,不过多数是螺纹规直接拧到底测量,不考虑第一个完整牙型距离端面的尺寸,从实用角度考虑也没有错,因为与之配合的螺栓前面一般是有倒角的,测量精度高反而没用,自欺欺人,少数用户很在乎这些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一般对螺纹深度有要求的地方是连接强度高,另外再加螺纹护套的。所以我后来就让机加工他们钻螺纹底孔时用平头钻头搞一下。因为实际对这深度要求也不是那么十分高,所以测量时基本上测得的孔深即为螺纹深度

网友(2010-09-19):
有用螺纹规加深度规制作的螺纹深度规

网友:
螺纹深度就没有必要用MM来测量啦,

网友:
螺纹规  个人意见 长度不好测

网友:
为什么要减去一个P 呢,我们都是直接计算的

网友:
有些许懂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