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特征弯曲有什么技巧?

楼主(2009-06-18):
刚学的 SW不怎么会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机械设计用不到这个东东。

网友:
我也过来走个人脑

网友:
刚学的 SW不怎么会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
sjn2009 网友好!
.
SW软件自带的指导教程中,有一例题是“放样操作”,其中对弯曲操作有详细步骤,
照题一步步做就会了。
.
syw  090622---05.42

网友:
是啊是啊,把SW自带的教程学习一遍就会有不小的进步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啊  克服自己的惰性真不容易

楼主:
谢谢啊  缘分那

网友:
实际SW中扫描和放样都可以用引导线做弯曲,还有特征里面有弯曲工具(是用改变三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