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纹刀(磨好的焊接刀)G92左右扣,可否?

楼主(2009-06-18):
今天有个小活:
外圆10滚花网纹0.8 ,大家都知道在数控车床上安滚花刀看上去有点不安全;
我在设想用螺纹刀(磨好的焊接刀)G92左右扣,可否?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可以,理论上都通不过。
实际上,花是车不出来的,表面还被你全拉毛了。
为什么你觉得数车滚花不安全呢??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的工件质量很差

网友:
会出现拉毛的现象。要是铝材应该可以。另外长度长的话就得用滚花机。

网友:
实际上,花是车不出来的,我以前试过不行。在数控车上滚花很安全,

楼主:
实际上理论上能车 我试了下虽然没能成功但是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G92要多少个头才能成花啊  ^_^

网友(2009-07-19):
不行的啊
滚花怎么能用螺纹刀代替呢
花是压出来的啊

网友:
我想定位不一样可能可以吧

网友:
数控车滚花会不会影响车床的精度啊,没敢在数控滚花。

网友(2010-04-03):
做过滚花,觉得数控上装滚花刀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数控上没滚过,普车上滚过,不过有人试过,没成功

网友(2011-11-24):
滚花在数车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在数车上能滚花   还挺好的

网友:
数控车可以滚花
1、主轴停转
2、G98
3、 G01 F……压上去
3、主轴正转
4、G99
5、GO1 Z…… F……滚花到指定的长度

不过数控床子不适合滚比较硬的材料,伤机床。滚黄铜和铝比较适合。

网友:
数控车是可以的,
转速200就OK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
G92X10.Z2.L20F1.

网友(2012-03-15):
数控不是纸糊的,尽量利用,发挥其潜能是真理

网友:
知道网花的线数然后用左右车螺纹的方法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