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径比为1:6的镗杆---求助

楼主(2009-06-19):
我单位现在准备做一批活。设计一根 BT50刀柄 Φ100×600镗杆.
请问各位前辈:用什么材料做镗杆它的刚性才好?有必要把内部挖空塞减震材料么?

加工工件为一组Φ220孔,材料为QT700-2A。镗杆刀具使用精镗模块。

网友:
长径比超过了6:1,当然要使用专业的减振刀杆了.否则,你的镗刀根本没法用.
至于刀杆的材料嘛,可以使用钢,重金属,硬质合金都行.

网友:
有零件图吗?
为什么要一把刀杆做一组孔?不太合理吧?组合孔吗?

楼主:
简单说下吧。零件为减速箱里的行星价  大端面有3组行星孔  位置要求太高 。只能一刀下。

网友:
那200的孔,还用100的刀杆?

网友:
要是有主轴里面有镗杆生出来的机床就方便了,做这把刀的话又笨又重,你可以定做刀柄,第一节尽量做长点,然后后面装加长的镗刀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多加模块,否则刚性不足

网友(2012-07-23):
您好,请问兄弟您用的什么牌子的模块镗刀呢?有没有了解过意大利丹得瑞这个牌子的模块镗刀,长径比能达到1;10哦,抗震杠抗震效果不错,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哦,我的邮箱是lvkangming@163.com,方便的话您可以发资料给我帮您做一些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