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的常开式电磁溢流阀压力打不到规定的31.5MPA---求助

楼主(2009-06-19):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系统中的常开式电磁溢流阀压力打不到规定的31.5MPA,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把电磁溢流阀的弹簧压到最紧状态,但是线圈通电后,压力只到25MPA,
然后如果直接用外力顶住电磁阀线圈中的手动顶杆,压力会升高到30MPA。用顶杆顶住的同时再开电磁溢流阀,压力还是30,如果此时松开手,压力保持30。此时再重新开关电磁溢流阀,压力又会回到25MPA。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现场解决一下这个难题

网友:
压力级对吗?

网友:
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吸力不够,如果电流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更换电磁铁了!

楼主:
各位大侠,经过实际的测试,发现是先导式阀芯弹簧顶不住泄油口,经过我们工厂的设备科长改进后,在弹簧处加了一个垫子,增加弹簧的弹力,现在溢流阀的压力已经可以调高,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