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机器的大门,钣金加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9):
现在机器需要一个大门,结构如图,由于比较大,长1535,宽719.为防止变形考虑加筋,我想是按图2加斜筋,可是领导说那样不好,要求按图1加工字筋,板厚为1.2或1.5MM.两边折变高20.
这个是否也跟焊工师傅的技术有关呢,我们做的其他的类似件,两个厂家,一个很平整,一个就有明显的变形.是否考虑可以不加筋呢?请钣金方面的师傅给些意见

网友:
图2加斜筋的外观上就差了很多,折边后如果不焊合缝,加筋也不会太好。

设计上的确要多听一下别的意见。

最好的设计就是妥协,折中满足大多数合理的要求。

网友:
这种单片的肯定不行,加筋也不是这种类型,

防护门分有窗和无窗的,有窗的先布置窗,做内翻边处理,无窗的一般是在里侧加冲压成型的加强板,外板作翻边咬合,打开你汽车的车门看看,捉摸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另外一个行当,不是像机械设计做箱形梁那样处理,
昨天,我一个以前同学还到我这来处理类型问题,是5.5米宽的门,里面用钢管加强,内板压型,再高压充聚氨酯,你的面积小,可以不用内填充。

网友:
四边折弯就不需要加筋了

网友:
四边折弯就不需要加筋了
引用 网友A:

门的外形尺寸还是比较大。应该加筋 何况板材的厚度也不是很厚。

网友:
1,板材太薄,用2.0的,还要看生产厂。
2,翻边,焊接缝。
3,周边焊加强筋,用型材。

网友:
也不知道谁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应该有行业设计标准和示范的。

网友:
这个,比威图电柜的门小。
你看威图怎么处理门,你就怎么处理,很好找的,上威图的网站上看看便知。

网友:
我认为方案一还是不错的,这样做好的门一般不会晃动,特别是坚起来安装之后!

这个是否也跟焊工师傅的技术有关呢,我们做的其他的类似件,两个厂家,一个很平整,一个就有明显的变形.是否考虑可以不加筋呢?请钣金方面的师傅给些意见

对于材料和加工工艺有很高的要求,这样的门板如果在折弯之前校平一下,应该也很平整,即使这样也需要加筋的,对于长时间频率高的开门有很好的加强作用。
另外,楼主的方案二我认为不可取,加强筋一般最好能够一直到折弯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感觉还是跟生产厂家有关
看我们公司其他公司设备的钣劲门,比这个大,就横焊3条筋,外面看着非常平整!
另外图2的结构我是从从1台老外的机器门上看到的,2扇门就是这样加的

楼主:
8# 一两酒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
可以 考虑在门上加弯,如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先将板材用压筋机加工出来,再去折边;(参考图1)

二,如果先折边,那就用单线压筋机再去压筋(参考图2)

网友:
方法有多种,图2是肯定不行的,待焊接出来成个跷跷板了

网友(2009-08-16):
加强筋用电焊啊 ,还是能保证平面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先将板材用压筋机加工出来,再去折边;(参考图1)

136222

二,如果先折边,那就用单线压筋机再去压筋(参考图2)

136223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行, 压出筋来强度够,还省材料焊接

网友:
不需要加强筋
内翻边就OK了

网友(2011-10-26):
学习了。高手如云。。。。。

网友:
还是图1好点,不易变形且强度好9 d% ?- l- x; z( u

网友:
压筋的方案我不太赞成,压筋的应力反而会使门板翘,工字加强筋很平很稳,用电阻焊外表面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