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内高线的轴承使用情况.

楼主(2009-06-19):
想询问下,高线上的轴承的更换频率.一般生产多少吨线材,就要换一次轴承.进口和国产的区别大么?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轴承在使用上好象不是以轧钢吨位来衡量的,估计应该是在负荷状态下运行的时间,这个数字跟工况有关,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部位,粗中轧机的轧机轴承的时间我的经验是,过1200小时就要换掉,即使没有坏,虽然他们标榜可以用2000小时以上,这个是自己的经验,国产的,进口产品如果工况维护不好,是一样的,维护好的话,时间翻倍

楼主:
谢谢 版主指点.以后还要麻烦继续请教了

网友(2022-12-27):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A(2024-01-18):
高速线材轧机可分为:粗轧机组,中轧机组,预精轧机组,精轧机组,不同机组由于转速不同,润滑情况不同,信号不同,使用寿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按照震动检测情况,运转声音情况综合判定轴承使用情况,避免出现过渡维修,造成成本增加。

网友(2025-04-01):
引用 网友A:
高速线材轧机可分为:粗轧机组,中轧机组,预精轧机组,精轧机组,不同机组由于转速不同,润滑情况不同,信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