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觉定位中马达的选用准则

楼主(2009-06-19):
我想了解哈视觉定位中马达的选用准则和与视觉处理有关的设备的设计要求。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能推荐这相关方面的资料就更好。

网友:
与你系统精度有很大关系,精度高的要特殊的算法,比如空间的问题,要用色块等解决方案,

你说一下你的系统,和工作方式,这样大家可以帮助你,

网友:
马达和是否是视觉定位没什么关系。
只是要注意伺服方案必须使用缓存清除信号,不然,必然有过冲。

楼主:
我想了解哈视觉定位中马达的选用准则和与视觉处理有关的设备的设计要求。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能推荐这相关方面的资料就更好。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设备开发的,我的QQ号是10629801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