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镗床改造---请教

楼主(2009-06-19):
近期公司买了一台恒重机床厂的龙门铣镗XT2016:加工长度为4000,宽度1600,高度1300,想改造下能够在轴上加工螺旋槽,精度及螺旋角度都要求尽量小。
原先床子平台的移动时梯形丝杠和变速箱和电机传动的,铣头的升降也是梯形丝杠传动,我想把梯形丝杠都换为滚珠丝杠,电机改动伺服电机。平台移动想改为直联电机的。
现在是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如何比较好的,比较简单的整改呢?

网友:
LZ如果需要滚珠丝杠方面的技术支持可以和我联系。13995594966童

网友:
你想改什么样式的?如果改成深孔钻镗床可以找我。空间有联系方式,这里不让留。

网友:
用的是伺服电机吧??

私服是网游吧?

楼主:
是伺服,笔误,还肯见谅

网友:
怎么看不了图啊~?

网友:
其实楼主的机床可以铣可以镗,一举两得~

网友:
如果是为了专门加工一个零件,可以配挂轮

楼主:
能看了吧,我刚才能下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刀槽是有螺旋角度的,平台移动的同时另配的转动卡盘要对应的旋转,工进的时候顺时针,退刀时逆时针。精度要求比较严,现在改造还没有什么思路,不知道有没有专业的厂家进行改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配挂轮的,还请赐教呢,呵呵,谢谢,不大明白

网友:
如果楼主真想改造的话,我一个朋友他们以前就是做龙门铣的,包括系统等都可以一次性帮你完成~~~~
有事可以发邮件2008laizjj@163.com

网友:
看过图,你这个上面还要加旋转轴数控。
X轴同C轴联动,C轴有点难搞。有消隙问题,还有顺铣逆铣问题,还有防铣削颠覆问题。
有好消息告诉一声,有问题也告诉一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正在考虑方案呢

网友:
是不是进行数控化改造哦?~

网友:
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电机直连得加保护。

楼主:
电机后面可以使用刹车,进行缩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