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Y2-250M-4,55kW,其轴伸直径多大?

楼主(2009-06-19):
普通电机Y2-250M-4,55kW,其轴伸直径多大?

谢谢!

网友(2009-09-16):
打開端蓋, 用游標卡尺量,不然就是找廠家問,但是對方一定會確認你的工廠和用意

楼主(2010-03-29):
有没有相关标准可查,哪位大师有资料啊?

网友:
这在各种机械设计手册中均有关于电动机的章节给予列出,250M-4的轴伸一般应是75X140。因为各个电机厂有时会有尺寸变动。楼主可以与实际电机再核对一下以免有误。

楼主(2010-09-29):
多谢4楼回复,请问哪里能找到电子版的机械设计手册呢?

网友:
找电机方面的手册,可以查到的。这种是已经标准化了的。

网友:
应该是65x140

网友(2011-08-08):
找JB T8680.1-1998 Y2系列(IP5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355) 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