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增压器的正常使用和保养

楼主(2009-06-19):
涡轮增压器的正常使用和保养. \  g8 k( v, t3 o

网友:
以上是大众老款1.8T发动机的情况,老款的工作环境是高温、高压。高压对机械结构没有太大影响,高温的影响很大。新款TFI发动机设置了冷却系统,改善了工作环境。期待新款发动机的使用说明。

网友:
应该是1.8Tsi  2.0Tfsi 1,4Tsi  2.0有缸内直喷,上文有误,抱歉。

网友(2009-09-17):
很好 1# p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