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属于什么设计?用什么工艺?

楼主(2009-06-19):
图就是这个。其实就最普通街边买20~40块的电风扇转子部分。
中间白的是转子,两边各一条轴,然后就靠这个轴孔座套着轴就是(不知是不是这样称呼)
问题是,
一、这种完全不用轴承来作滑动组合应该叫什么名字?我看实物感觉是靠“间隙配合”来达到滑转动?那么设计依据是什么?(总不能都取大间隙吧?这样转动发生噪声非常大的....)
二、象这类的轴一般是用什么材料或什么工艺呢?因为我用了几年,这个轴貌似都没有什么生锈的痕迹.....

网友:
滑动轴承也是轴承的一种

轴表面是电镀的,所以不生锈

我刚拆了风扇仔细看过的

楼主:
先谢回答。
滑动轴承也是轴承的一种?什么意思?是把轴当作滑动轴承?话说这样的设计要参考什么设计?

网友:
轴的表面可以采用涂镀低摩擦系数的材料,作为滑动轴承用

楼主:
轴的表面可以采用涂镀低摩擦系数的材料,作为滑动轴承用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是“滑动轴承”中的“非完全流体润滑轴承”里面设计吗?

网友:
没用轴承啊
不会吧

网友:
轴承分为滑动滚动以及非接触  多看看设计手册

网友:
中间白的是转子,两边各一条轴,然后就靠这个轴孔座套着轴就是,我看不明白,

网友:
采用含油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