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轧辊磨床,磨削工件振纹---请教

楼主(2009-06-20):
车间一台东德轧辊磨床,前年底大修过,最近几个月磨削工件老是有振纹,电机平衡也校过了,主轴甚至都新换了一套,砂轮平衡和修整也做过了,每次都是只能磨一两天是好的,接下来又产生振纹了。

头疼啊!现在都想不出还有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假如如你所说:
出振纹后你们怎么处理的?处理完了以后能坚持多少时间?中间有无停机?
初步判断是砂轮修整参数不合理,每次修整的量太少。导致砂轮逐渐钝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振纹。
砂轮不用频繁平衡,两次足已,除非你的砂轮太差了。那么贵的设备,该用点好砂轮啊。

楼主:
最早出现振纹的时候,打表查下来确实是电机振动太大,所以电机转子和皮带轮做了动平衡,轴承也换了进口的安装的,好了几天又有振纹了,查下来主轴间隙大,又换了一套新的,电机又做平衡了,磨头架的滚珠也都换了,好了一两天,现在又有振纹了,可是打千分表的时候振动很小啊,在范围内的,就是产生纹啊(用的砂轮是SA单晶刚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是滚动轴承可调整工件的转速看看。
如果是静压轴承,就检查一下油膜刚度。

网友:
确实不行了的话

那就只能认定是人品问题的啦

网友(2010-10-10):
振纹这个问题真让人头疼啊,一般很难立刻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