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铝材表面是什么处理工艺?

楼主(2009-06-20):
请教:图中是个振动盘,直径120mm左右,用于振水晶片,水晶的硬度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振动盘很耐磨。想请教各位它这个表面是什么工艺处理的?多谢了!

网友:
是不是阳极化处理,看起来想

网友:
做的硬质阳极氧化吧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做的硬质阳极氧化吧
引用 网友A:

会有这么硬吗?比水晶的硬度还高?

楼主:
硬质阳极氧化应该是有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处理工艺在里面。

网友:
顶,期待内行指定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46度,还是很硬的。

游客

网友(2012-06-21):
要维氏硬度机测量才准确点

网友(2009-07-01):
我们做的也是阳极硬化处理,振送水晶片效果不错的。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同意上面的,阳极硬化处理。

网友:
我晕,不是说了是铝硬质阳极氧化处理了嘛!

网友:
可以具体的介绍下什么是:"铝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o* H9 ]( O0 E+ V; B
我不太明白

网友:
除了阳极化铝还有别的表面处理工艺吗!这样讨论不是很无聊吗?阳极硬化处理不也是阳极化吗?

网友:
阳极硬化处理.

网友(2009-08-01):
硬质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