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3150滚齿机能否加工这个矩形花键?

楼主(2009-06-20):
请教高手:用Y3150滚齿机能否加工附件里矩形花键?

谢谢!

网友:
不能加工,有矩形花键滚刀也不能加工,因为齿数太少,对机床伤害太大,建议在花键铣上加工

网友:
1# 刘杰 可以加工,要有相应的矩形花键滚刀 ,但是因为齿数太少,对机床有伤害 ,建议尽可能降低机床的刀轴转速。

网友(2010-01-28):
应该是可以用花键滚刀加工

网友(2010-02-27):
可以加工,就是比较伤机床,或者降低花键滚刀的转速,但有没有效率,最好还是在花键铣上加工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多,用卧式铣床就可以加工,但需采用分度头等附件。如细心操作,图纸的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公司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另外,看用的材料估计还需渗碳淬火,应在淬火后抛光并检测其尺寸有无变化。

网友(2010-12-01):
晕,还要威望扣3点,我没了,看不了。你就不能说出花键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