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圆地方的钣金件的展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0):
如何把一个天圆地方的钣金件展开呢?请教各位高手.正方边长200mm,圆直径50mm,高100mm.

网友:
有一本书《实用钣金工技术》,10元左右,上面有具体的做法。

楼主:
我得再说明下,我是说在PRO/E中如何展开,希望赐教!谢谢

网友:
好像一般的展开是做不了的!

网友A:
可以做止裂缝展开,这样展开的话就相当与拼焊的钣金件,但如果是直接展开的话相当与把它看成是一个冲压件了,因有变形的因素,所以这样是展不开的

网友(2011-06-17):
我也想知道,在SW中可以画但展开不了呀!

网友:
可以调整一下折弯系数试试,这种钣金件没画过,

网友:
等待高人详解

网友:
下载一个“钣金展开计算软件”里面会有很多特殊图形的展开。。。

网友:
展开?                              钣金?

网友(2011-07-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止裂缝展开,这样展开的话就相当与拼焊的钣金件,但如果是直接展开的话相当与把它看成是一个冲压件了 ...

我也是这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