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气动夹具?

楼主(2009-06-20):
有没有像车床主轴上安装的夹具一样的气动夹具,  气动元件。
希望能找到:
    装夹3-5MM外径的主轴。 长500。  夹住后旋转速度为:5000rad/分
    装夹周期2秒左右.
     谢谢。

楼主:
需要完成的动作是:
      气动夹爪在完成夹住3MM主轴后.  做旋转和轴向的直线运动. 司服电机控制.

网友:
自已做一个吧,

网友:
不会吧,直径5MM, 长500,旋转速度为:5000rad/分,离心力甩断了吧。

楼主:
这个肯定要有导向的。

网友:
转速太高了,气动密封不了的。不如采用油压的;做一个旋转接头,接头密封处用动环密封,怎样夹紧自已想一下,不是很难的。

网友:
5000rad/分,实现不了。

网友:
这个夹具和气动还是液压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需要把回转液压缸换成回转气缸就可以,只是用气缸会增大活塞截面积而已。

网友:
有这样的气动卡盘的,类似于数控车床上面的液压油缸和液压卡盘。

网友:
这种夹具是靠拉杆来控制夹具的动作,只要回转缸提供足够的拉力和行程就可以。但液压压力高,所以回转缸可以很小;气压压力低,回转缸就得大。主要要考虑安装空间和缸体转速极限。

网友:
为什么搞个“5000rad/分”呢? 还得换算,多不方便呀。
乍一看还以为“5000r/分”

网友(点评):
说的对!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2010-10-17):
又学习了,呵呵
今天的收获还是不少呀
哈哈哈

网友(2010-11-26):
5MM能实现吗??????????????、

网友(2012-11-02):
非标的,定做肯定有做的到的

网友(2016-04-25):
关键是速度太快,太快,我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