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上用G41圆弧半径补偿铣圆---请教

楼主(2009-06-20):
今天我问同事可以用G41在加工中心上铣园吗?《法那科系统》是内孔的园。
他说铣园时快铣完了有一块铣不到。我也试了,是真的铣不完一个园,铣到最后要留一点在那里。
我的铣刀是直径12MM 园是44MM《内孔园》
G80 G40;
G91 G28 Z0;
T01;
M06;
G0 G54 G90 X0 Y0;
G43 H01Z50.M03  S1000;
G0 Z1.;
Z-15.;
G41 D1;
G1Y22. F100;
G03 Y22. X0. J-22. F50;<园》
G1 Y0. F100;
G40M05;
G91 G28 Z0;
M30;

请教下那里错了?师傅大师门帮帮我

网友:
改一下切入切出的方式,用圆弧,就会解决问题

楼主:
改一下切入切出的方式,用圆弧,就会解决问题
引用 网友A:

请说具体点;;;;;;;;;;;;;;;;;;;;;;;;;;;;;;;;;;;;;

网友:
G1Y22.G41 D1 F100;
G03  J-22. F50;
G1 Y0. F100;
G40M05;
你的刀具补偿的位置有问题。另外Φ44的内圆用Φ12的刀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对不起,失误。有一个地方没改,应该是下面这样。
G1Y22.G41 D1 F100;
G03  J-22. F50;
G1 G40 Y0. F100;
M05;

网友:
程序没问题,最好是精铣两遍,也就是连续两个G03  J-22. ;
从保证尺寸和形状上来说都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就是给刀补的时候错了,应该要有移动距离才能补偿!

网友:
程序基本上没问题 就是在圆弧走完的时候再加一段切削,然后退出路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
9# 少年游 顶。

网友(2011-10-27):
  用12的刀,洗⊙44的内圆想不留“接痕”只有一种方法,起刀点从两个半圆弧开始,最后收刀回零也是两个半圆弧就可以了,保证无“接痕”
   G1 Z—15。
   G1 G91 G41 D1 X11。 Y—11。 F500
    G3 X11。 Y11。 R11。
   G3 I—22。 J0。
   G3 X—11。 Y11。 R11。
   G40 X0。 Y0。
   M5 M9
    G91 G28 Z0。
   G0 G90 X—220。 Y100。
   M30

网友(点评):
这句G3 I—22。 J0。是不是应该改为:G3X0Y0I-22?小弟愚见刚刚接触加工中心~不懂之处海涵~

网友(点评):
只是不懂J0是啥个意思~

网友:
haas机床有G12,G13很好用的。

网友(2013-09-01):
整圆这段铣完后Y回到0点用圆弧走

                                               G03 J-22. F100;  G03Y0R-11.F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