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应用技巧44例

楼主(2009-06-20):
1.在AutoCAD中有时有交叉点标记在鼠标点击处产生,用BLIPMODE命令,在提示行下输入OFF可消除它。

    2.有的用户使用AutoCAD时会发现命令中的对话框会变成提示行,如打印命令,控制它的是系统变量CMDDIA,关掉它就行了。

    3.椭圆命令生成的椭圆是以多义线还是以椭圆为实体是由系统变量PELLIPSE决定,当其为1时,生成的椭圆是PLINE。

    4.CMDECHO变量决定了命令行回显是否产生,其在程序执行中应设为0。

    5.DIMSCALE决定了尺寸标注的比例,其值为整数,缺省为1,在图形有了一定比例缩放时应最好将其改为缩放比例。

    6.BREAK将实体两点截开,在选取第二点时如用“@”来回答,可由第一点将实体分开。

    7.CAD的较高版本中提供了形位公差标注,但圆度及同轴度中的圆不够圆,其实,AutoCAD中常见符号定义都在AutoCAD安装目录下SUPPORT子目录下的gdt.shp文件中,其中2号和4号字符定义了圆形的形状,圆的弧度竟为127°,但不太好改正之(如改为90°更不好看)。

    8.空心汉字字形如使用AutoCAD R14中的BONUS功能(一定要完全安装AutoCAD,或自定义安装时选了它),有一个TXTEXP命令,可将文本炸为线,对做立体字十分有用。

    9.AutoCAD R14的BONUS中有一个ARCTEXT命令,可实现弧形文本输出,使用方法为先选圆弧,再输入文本内容,按OK。

    10.BONUS中还有一个有用的命令,即MPEDIT,用它将多个线一齐修改为多义线,再改它的线宽。
    11.image命令在R14中代替了R13中的BMPIN、PCXIN之类命令,它将位图嵌入文件中,只用来显示,如炸开就成了空框架,如何使PCXIN等命令重现?请将R13安装目录下的RASTERIN.EXE拷入R14下,用appload将其装入,然后就可以将位图导入(可编缉,可炸开)了。

    12.BREAK命令用来打断实体,用户也可以一点断开实体,用法是在第一点选择后,输入“@”。常用一条线一段为点划线,另一段为实线时。

    13.AutoCAD R14中提供了大量的命令缩写,许多R13中无缩写的命令也有了缩写,如:A:ARC, B:Bmake, C:Circle, Z:zoo,可大量使用之,使用后会发现比鼠标点取快(尤其在1s输5个字符的速度下)。AutoCAD R14大量扩充了简化命令,不仅增加了以首字母简化的命令(这里不列出),而且增加了用前两个字母简化的命令,常用的如:array、copy、dist、donut、dtext、filter、mirror、pline、rotate、trim、scale、snap、style、units等,更加提高了用键盘输入命令的速度,对熟悉键盘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

    14.AutoCAD R14的命令缩写也可用在R13,方法是将AutoCAD R14下Support子目录下的ACAD.pgp拷贝至AutoCAD R13的Support子目录下。

    15.AutoCAD中ACAD.pgp文件十分重要,它记录命令缩写内容,用户可自定义它们,格式如下:<命令缩写> *命令名称。也可定义系统命令,AutoCAD R14提供了sh命令,可执行DOS命令,但Windows下作用不大。

    16.AutoCAD R14中用NOTEPAD、EDIT、DIR、DEL等系统命令,笔者认为其中NOTEPAD对自定义CAD用途较大,但使用起来会发现屏幕一闪(进了DOS),又返回,十分让人不愉快,让我们来编一个小程序,取名为note.lsp:
(defun c:notepad()
(startapp "notepad")
)
    先将ACAD.pgp中的NOTEPAD命令定义行删除,重入CAD后,再将此程序用命令:(load "note")装入,下一次用NOTEPAD命令会有更好效果,最好将(load "note")加入Support子目录下的ACADR14.lsp中。

    17.AutoCAD R14中打印线宽可由颜色设定,这样机械制图中的各种线型不同、线宽不同的线条可放入不同的层,在层中定义了线型和颜色,而在打印设置中设定线型与颜色的关系,效果良好。

    18.AutoCAD R14的Support中ACAD.dwt为缺省模板,要好好加工它,把常用的层、块、标注类型定义好,再加上标准图框,可省去大量重复工作。

    19.AutoCAD中有不少外部Lisp命令文件,可以直接观察它们,如果学习开发Lisp应用程序,注意:R14可是最后一版Lisp文件内容公开的AUTOCAD,在CAD2000中Lisp文件内容是加密的(笔者正在研究解密程序)。

    20.AutoCAD二次开发工具很多,Lisp早就有了,R11提供了ADS(Acad Develop system),R12中提供了ADS对实模式下C编译器(如BC,MS C)的支持,R13提供ARX(Acad Runtime eXtend),R14提供了VB Automation,这个Automation使VB编写CAD程序成为可能,渴望CAD编程的人有了一个最好的选择,不必学习ADS、ARX、Object ARX,和AutoLisp,一起加入AutoCAD编程的世界。

    21.用户自定义的Lisp文件一定要自动装入AutoCAD,这样就需要在acadr14.lsp中加入用户Lisp文件的装入语句,acadr14.lsp(早期版本为acad.lsp),好似DOS的Autoexec.bat,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其中如定义了名为S::STARTUP()的函数可自动运行它(给CAD加个启用画面如何,可用STARTUP加startapp函数,也可加登录密码)。

    22.将AutoCAD中的图形插入WORD中,有时会发现圆变成了正多边形,用一下VIEWRES命令,将它设得大一些,可改变图形质量。

    23.形如?30H11( )的标注如何去标注呢,请在文本内容中输入“%%c30{H11(}{\H0.7x;\S+0.1^-0.2;})”,可以实现,如嫌太麻烦,就编个程序来简化操作。

    24.AutoCAD中文件可当作块插入其他文件中,但这样一来过多的块使文件过于庞大,用PURGE来清除它们吧,一次清一层,一定要多用几次呀!

    25.AutoCAD R14的帮助文件内容十分丰富,由很多本“书”组成,一层层打开,多看它们用处是很大的,其中包括了CAD的各方面,比任何CAD大全还全,你是否想您的帮助加入其中,请修改acad.cnt,加入自己帮助的链接。

    26.在CAD中可按规定编定.ahp的CAD帮助文件,在R14下用ahp2hlp.exe将其转变为.hpj的文件和 .rtf的文件,再用HelpWorkshop工具(在VC5中有)将其项目打开,编译为.hlp文件。

    27.在AutoCAD中有一些DOS下的exe文件在R14中仍有用途,用Slidelib.exe可将幻灯片作库,mc.exe可实现菜单的编译。

    28.在作完零件图进行组装时,可将零件图块插入后焊开,再用group成组后组装,这时用ddselect命令控制组选取处于何种状态,取消组选取时可将组内成员删除、剪切、修改,要移动零件时再打开组状态。

    29.在AutoCAD中的菜单源文件为.mnu文件,将其修改可将自己的命令加入菜单中,再用menu命令装入,可参加AutoCAD帮助了解菜单文件格式。图标工具条中加入自己的命令相对简单,可在工具条上点右键,在toolbar对话中,点new按钮,输入工具条后,一个新工具条产生,再选Customize按钮,选定custom,将空按钮拖入工具条中,再在空按钮上按右键,这样就可定义自己的按钮图标和命令。

    30.AutoCAD的状态行也可自定义,用DIESEL语言可以访问它,最简单的方法用modemacro命令,后输入$(getvar,clayer),以后当前层名就显示在状态行上,用户化可谓无孔不入吧!

    31.AutoCAD的图形格式为.dwg,也可导出为.bmp及.wmf或.eps、.dxf、.3ds,如果用render命令可存为.pcx、.tga、.tif格式,AutoCAD还可将文件直接存为这几种格式,要为系统装一个名为“Raster file export”的打印机,用它打印到文件,ACAD2000还可将文件存为JPG格式。

    32.render 进行着色时,render无关闭按钮,用户可用:(arxunload "render"),因为它是ARX文件扩展的功能。

    33.dimzin系统变量最好要设定为8,这时尺寸标注中的缺省值不会带几个尾零,用户直接接受缺省值十分方便快捷。

    34.如遇到快捷键失效,如^o失去作用,变为正交模式切换的情况,请用menu将当前使用菜单的.mnu菜单源文件重装一遍即可。

    35.在多行文字(mtext)命令中使用Word97编辑文本。 Mtext多行文字编辑器是AutoCAD R14中的新增功能,它提供了Windows文字处理软件所具备的界面和工作方式,它甚至可以利用Word97的强大功能编辑文本,这一功能可以用如下方法实现:
    打开“Tools”菜单选“Preferences” 命令,“Preferences”对话框弹出后,打开“Files/Text Editor,Dictionary,and Font File
Name/Text Editor Application/Internal”,双击“Internal”,出现“Select a file”对话框,接着找到“Winword.exe”应用程序文件,击“打开”钮,最后单击“OK”返回。完成以上设置后,用户如再使用mtext命令时系统将自动调用我们熟悉的Word97应用程序,为AutoCAD中的文本锦上添花。

    36.巧用工具按钮自定义。AutoCAD中有许多lsp文件能为我们提供非常实用的命令,如chtext.lsp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字修改命令,尤其适用于大批文字的修改,但在使用这样的命令之前必须先把lsp文件载入。一般你可以通过选取“Tools”菜单中“Load Application ...”选项,再利用对话框打开AutoCAD R14/Support下的Chtext.lsp文件,然后击 “Load”钮,或者也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中键入“(load “chtext”)” 以达到载入的目的,如此做总有些繁琐。下面我们用自定义工具按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右击任意工具钮,弹出“Toolbars”对话框,击“Customize...”钮,在“Categories:”中选“Custom”项,将出现的空按钮拖到工具条中目标位置,击“Close”钮返回,接着右击空按钮,出现“Button Properties”对话框,在“Name:”栏中为命令钮命名,“Help:”栏中你可写入或不写入内容,然后在“Macro:”中键入“(load “chtext”)cht”,至于“Button Icon",用户可选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点“Edit...”自行绘制或者直接调用已有的bmp文件,最后点“Apply”钮并依次关闭对话框返回。这样你自己的工作按钮就做成了。由于在后面增加了“cht”(注意:前面要有空格),所以你只要按下工具钮便可以直接去选择要编辑的目标文件。

    37.“Stretch”命令也是一个常用命令,但输入命令后,系统总要提示“select object to stretch by crossing_window or crossing_polygon...”,要求你再输入一个“C”后才能用鼠标去选择目标。为了使操作简化,用户只需将系统提供的工具按钮做些小小的修改即可。右击任意工具按钮弹出“Toolbars”对话框,再右击“stretch”工具钮弹出“Button Proporties”对话框,在“Macro:”框中的“^c^c_stretch”后键入空格和“C”。以后你再点击处理后的工具钮就可以直接选择目标进行操作。

    38.AutoCAD R14用户通常均采用系统给出的缺省格式存盘,这种格式存盘的缺点是文件所占空间大,不能用低版本的应用程序(如:AutoCAD R12、AutoCAD R13)打开,为避免磁盘空间的浪费,你可以在“Save Drawing As”对话框的“保存类型”中选“AutoCAD R12/LT2 Drawing”格式存盘。例如:同一dwg文件用两种方式存盘,它们的大小分别是87KB、58KB。可见差别还是很可观的。而且后者文件可以在R12、R13版本的应用程序中打开。这种方法对配置较低的用户尤为实用。

    39.有时在打开dwg文件时,系统弹出“AutoCAD Message”对话框提示“Drawing file is not valid”,告诉用户文件不能打开。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先退出打开操作,然后打开“File”菜单,选“Drawing Utilities/Recover”命令,或者在命令行直接用键盘输入“recover”,接着在“Select File” 对话框中输入要恢复的文件,确认后系统开始执行恢复文件操作。

    40.汉化菜单。将support目录下的acad.mnu文件复制为chinese.mnu。用写字板打开chinese.mnu。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类似“***POP”的条目,每一条目定义了一列下拉菜单。将引号中的英文命令名称改为中文,存盘退出。再在R14中输入“menu”命令,将chinese.mnu菜单文件装入,下拉菜单就变成了中文。还可以再装入acad.mnu 文件将菜单还原。

   41.R14默认的“命令取消”键是“ESC”键,如果你已经习惯了R12的“Ctrl+C”怎么办呢?点击菜单Tools\ preferences\compatibility\ priority for accelerator keys\autoCAD classic,然后就可以用“

网友(2009-07-27):
楼主,可真厉害哦
我还是学习CAD的新手,今天去上了几堂课感觉蛮好的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很难啊,楼主辛苦了,给我一点新手资料好不好
    上海厂房租售中心,上海厂房出租,工业厂房租售信息总汇.十大工业园区合作伙伴.免费发布租售信息,免费帮你找厂房,免费现场实地考察,定有一处适合您.上海厂房出租,出售,上海仓库出租,土地租售,上海厂房免费为你们提供上海厂房出售,上海厂房出租,上海厂房求租,注册到选址免费一条龙服务,上海厂房网联合政府为您免费提供上海厂房租售信息,免费上海厂房信息发布,上海政府免费招商热线。弯头管件之都,专业生产各种冲压弯头,碳钢弯头,不锈钢弯头,高压弯头,电力弯头等弯头管件,以及180度、90度弯头。生产保温弯头,耐磨弯头,热压弯头等各种材质的高,中,低压弯头,弯管,异径管,三通,管帽,法兰,弯头及承插等系列管道配件.我们的产品推制弯头,对焊无缝弯头,不锈钢弯头是集设计、制造、销售及优质的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弯头厂家。
    经过一年多反复研究和方案论证,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移动滑触线的供电技术方案--在集装箱堆场架设由城市电网供电的滑触线供电线路,当轮胎吊在滑触线箱区作业时,关闭自带的柴油发电机组,所需电力由滑触线供给,轮胎吊沿滑触线移动,实现对整个箱区的工作覆盖。当轮胎吊需转场到另一箱区作业时,则酒精回收塔切断电源与轮胎吊的联系,改由柴油发电机组供电并实现转场。转到指定堆场后,柴油发电机组停止工作,动力重新切换为滑触线供电。
    办公家具馆推出市场已有两个月,该办公家具馆打破传统办公家具排挡式经营模式,首创江门地区“情景办公”销售模式,受到市场好评。
  该办公家具馆位于简爱家居3楼,约3000平方米,是简爱家居自主经营的办公家具卖场,目前已引进中泰、迪欧、伟豪、新达·高梵、和风、虹桥等多个知名办公家具品牌,是以全新办公家具方式打造的、有特色的办公家具卖场。
  据悉,“情景办公模式”是该办公家具馆最大的特色。它结合众多知名品牌的产品优势,模拟前台、屏风、会议室、职员办公区、经理室、休息室等场景,模拟出真实的办公环境。这种十字绣 销售模式更好地体现办公家具的搭配、运用和摆设,是一种直观的消费模式,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有利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网友(2009-10-21):
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共享天下

网友:
QQ群号:28715892
招收CAD/CAE/CAM/PRO E/UG/…软件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