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处理和调质处理有何区别?我是外行

楼主(2009-06-20):
我想问一下,我不懂热处理,但我们做的产品有的要求是淬火处理,有的是要求调质处理.可是当我问热处理的师傅时,他们却说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我很呐闷,
     你们做这个行业的请帮我解答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淬火处理是单步的热处理过程 调质则是高温淬火和高温回火的总称

网友:
对,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建议看看热处理方面的书

网友:
调质则是高温淬火和高温回火

网友:
我以前也不知道  书本上的只知道大概意思  还是有点不清楚

网友:
谢谢那个齿轮资料!

网友:
调质就是淬火后再回火

网友(2009-08-19):
淬火可以细化晶粒,提高工件强度。
调质处理可以消除应力,提高工件综合性能

网友:
还是得多看书多学习!

网友:
同意10楼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09-10-09):
3楼不错,表扬一下

网友:
三楼的,顶一下

网友:
淬火处理是单步的热处理过程 调质则是高温淬火和高温回火的总称,淬火是为了提高硬度,而调质是为了获得良好综合性能。可以查手册

网友:
两者不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
调质处理是在淬火完了后,在进行回火

网友:
其实师付们说的也没错,淬火一般都不会单独使用,会及时的做回火处理。一般所说的淬火是高温淬火加低温回火,获得硬度较高。调质就是高温淬火加高温回火。